哪个高手能评评这个H20R1203?

楼主(2020-12-23):
网上买了10个H20R1203,特地选原装进口,字是所谓“镜面”的。到手发现原来还是国产。万用表测正常。这种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命不长?有没有用过的谈谈?

网友:
那个小圈里的字一定要是凸起的并且光滑没毛刺,要是刻上去的那就必假,这款IGBT假货极多

网友A:
国外厂商在国内的工厂生产,有CHINA标志很正常哦,我买了10个正品拆机件上面都有这个CHINA

网友:
正常,,很多都是国产化了

网友:
上机试试不就行了呗

网友:
以前不是有坛友拆过嘛,无非就是里面的die小点,一般用用问题不大,大电流就危险

网友:
淘宝上也买过,寿命还真不啥的,发热量大。
一是怀疑维修没到位;
二是怀疑淘宝买的功率管水份大;

所以,有一些网友建议买折机件,买折机件的问题,就是管脚短,不好上机安装 ;二是折机件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拆机件很便也好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这样china是国外厂家在中国生产的,还是国内山寨产品。就怕时间不长就炸鸡。没有人实际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这样china是国外厂家在中国生产的,还是国内山寨产品。就怕时间不长就炸鸡。没有人实际用 ...

中国封装厂,没毛病,连cpu都是中国封装的了

网友:
我买的都是拆机的,修好一台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厂商在国内的工厂生产,有CHINA标志很正常哦,我买了10个正品拆机件上面都有这个CHINA ...

你买10个正品拆机件管脚上有焊锡吗,我买的是“进口拆机管”,但管脚上没有焊锡啊,银脚。全新。想想这个价能买到全新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10个正品拆机件管脚上有焊锡吗,我买的是“进口拆机管”,但管脚上没有焊锡啊,银脚。全新。想想这个 ...

有锡,背面还有白色的散热硅脂残余,能看出来确实是拆机件,如果买的是拆机件到手却是全新的话,可能是假货

网友:
最怕国产当拆机贱卖

网友:
扳下脚脚 看看硬度 进口的硬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