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教,如何修IS903的板子

楼主(2020-12-23):
现在手上有三个903写保护板子都冒烟了,分别是微冷的紫板,sean的6.0和绿色的公版,求教各位,如何修。
不一定非要修好,只是想试试

网友A:
最快的方法就是买少主控的料板,帮903过去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买空板搬板吧

网友:
万一主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就是买少主控的料板,帮903过去

你怎么知道冒烟的不是主控

网友:
我觉得重点是查供电,看看那个5脚芯片还有没有输出

网友:
大部分操作损坏都是主控芯片,后期使用损坏也是主控最易损坏

网友:
你是怎么撸到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