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lept剃须刀指示灯长亮,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3):
前几天买的14.9的剃须刀开关功能都正常,就是指示灯长亮,不会熄灭,怎么回事?

楼主:
里面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
里面那个单片机。。。找客服吧,刚买不久。我那个暂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呢?

有拆机图吗?也有一个,没拆呢

网友:
教你一招掩耳盗铃之法:拿个黑色电工胶布贴上去,修好!

楼主:
这就是主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