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空气净化器2s电源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23):
自家空气净化器突然开机没反应

拆机后测试输出电压为0,肉眼可见电源板上的限流电阻,电源ic输出电阻有烧毁迹象。
测量高压和低压部分短路情况,发现输出短路,经验来说,两只肖特基的整流电路容易出现单只击穿问题,进一步测量发现d05短路。

因为输出短路引起开关管过热损坏,问题也明了了。
复测高压部分,拆除所有损坏原件

更换所有损坏原件,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建议肖特基单只损坏的情况直接更换两只,或者用3端肖基特代替,比两只分立的肖基特更稳定。

拆机教程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500-1-1.html

网友:
专业的维修过程!

网友(2021-07-07):
专业~~我的R15R16 都烧怎样办~

网友:
楼主的修复过程很专业~~

网友(2023-02-08):
我的2S就是传感器风扇老是异响,都换过2台了。其它电源啥的都还好好的,可能你们那电源电压不太稳定吧。

网友(2023-10-18):
坏的一模一样,不想折腾了,买块板子算了。

网友:
话说,D27是不是没坏?你是在板子上面测量的吗?
还有,那个R21是不是0.18ohm?我板子上面第一条看起来是红色,又好像是棕色

网友(2023-11-19):
前辈,这个R21电阻多少欧多少瓦的谢谢

网友(2024-03-15):
同样问题,烧了不少元件,感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A:
这种黑色基板我是最讨厌的,随着年龄增大,所有的坛友都会像我一样怨念:大米这个垃圾!!

网友:
找一个24V工频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色基板我是最讨厌的,随着年龄增大,所有的坛友都会像我一样怨念:大米这个垃圾!! ...

是的,看到眼花,真看不下去

网友:
之前进水烧了一个 直接买个新的换上了

网友:
U202用什么型号能替代,我的也没输出了,能换的都换了,就差这个了,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电路图纸

网友:
两只引脚的肖特基次级整流管特别容易短路,三端直插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