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ML1676打印机硒鼓D1043可以水洗吗?

楼主(2020-12-23):
如题,加粉加错了,想水洗,大神们有谁知道D1043硒鼓的激光器在鼓上面还是在打印机上面。水洗会不会把激光器给弄脏了,打印机型号ML1676。

网友:
激光器不会在鼓上吧,每次换鼓激光器也换新?

网友:
可劲折腾吧,国产鼓才100多,不行就换呗

网友:
看型号是三星的机器,鼓粉一体的,加粉加错了不用水洗的,把硒鼓粉仓里的碳粉倒完再用空气压缩机吹干净,重新加粉就行了。加错了也不会对激光器有影响的。

网友:
激光器在机器里,硒鼓不需要水洗,只需要把硒鼓全拆开,粉仓和废粉仓里的粉统统倒掉,然后用鼓风机猛吹就可以了。

只要吹干净,就不会有残留的碳粉在硒鼓里。

没有鼓风机,可以用嘴吹,深吸气,用力吹,注意不要吐口水。

千万不要把碳粉倒在水里,水一冲,会冲的到处都是,暴土扬尘的,很难清理。

另外还有,供粉的胶辊,可以拆下来用酒精擦洗干净,不要太用力的用硬物揉搓会有划痕,影响打印效果。

挨着供粉胶辊的金属刮板,可以找一张名片,用名片的一个角,或者用指甲也可以,把刮板的边沿刮干净。
刮板需要清理的那个位置是和供粉的胶辊贴在一起的,胶辊旋转的时候会顺着和刮板紧挨着的缝隙均匀的附着在胶辊上一层很薄的碳粉,如果那个位置有污染,杂物或者碳粉里的定影胶凝固在上面,对应的位置出粉会变浅,这个时候打印文字几乎看不出来,打印图案的话能看到和出纸的方向竖向有一条条白色的条纹。

挨着硒鼓的橡胶刮板,可以轻轻的涂上一层碳粉或者滑石粉,厂家出厂一般都会涂滑石粉,但是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
涂碳粉或滑石粉是起到鼓芯润滑的作用,以免鼓芯转动阻力过大,造成异响,机器齿轮磨损和鼓芯磨损报废。

加粉的时候,不要加的太满,通常一瓶100克的碳粉就足够了,加粉之前碳粉一定要摇匀,使劲摇,如果是透明的碳粉瓶子你会看到碳粉会像水一样,荡漾着,荡漾着,荡漾着,就像春的心跳,然后倒进硒鼓里去。

一整瓶如果完全倒进去了,就可以了,如果倒太多,冒出来的话,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继续添加碳粉了,碳粉加的太多会把硒鼓里的搅粉机构憋住,狠狠地憋住,然后就憋坏了。

最后,祝你成功。

PS:这款打印机,硒鼓厂家制作的不合格的话,还有质量太差的硒鼓,会运转不良,很容易造成打印机异响,或者打着打着,咔咔咔的响,也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在鼓芯一侧的刮板上,涂上一点滑石粉,还有硒鼓所有的旋转的齿轮和转轴部位,涂一点点尼龙专用的润滑脂。最好不要用缝纫机油效果不好。

网友A:
没有加错粉的说法,国产粉都是一样的,就标签不同,随便加随便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错粉的说法,国产粉都是一样的,就标签不同,随便加随便打。

国产粉,也有区分的,成分有差别,我们常用的碳粉粗分是三种,细分是四种。

黑色碳粉我们一般统称,388粉,12a粉,三星粉和联想粉。
彩色就更复杂了,一般我们只用1025碳粉,还可以。

388粉和12a粉,一般在品牌一体化硒鼓都能通用,但是原装硒鼓,12a粉只能加在12a,16a这类的硒鼓上,这类硒鼓供粉是磁辊,粗辊。12a粉还可以加在国产的388这类的国产硒鼓上。

而388的原装硒鼓,和278A,328,38A这类硒鼓,大体的设计是一样的,供粉磁辊是细辊,还有惠普近几年新上市的鼓粉分体的粉仓,就只能用388碳粉。而且加完粉,也会造成鼓粉不兼容,打印变浅,或者出现规则性条纹的故障。

三星类的打印机硒鼓,统一加三星粉,国产奔图系列的打印机也可以加三星粉。

还有鼓粉分体的联想系列的机器和兄弟系列的打印机,统一加装联想碳粉。

实际上打印机碳粉型号种类太多,还有京瓷,施乐,东芝,夏普这些,一般喜欢用原装,国产碳粉兼容性太差,还会造成机器损坏,特别是京瓷国产粉和施乐国产粉,那叫一个伤心

京瓷国产彩色打印机碳粉,会损坏废粉组件,施乐国产彩色打印机碳粉,会损坏供粉组件,当初给客户用国产粉,机器坏了拆修修的那叫一个伤心,后来统统用原装碳粉。东芝,夏普国产碳粉,打印机没用过,复印机倒是用过,伤载体,时间久了会有底灰,只能清理掉载体,换新的。

京瓷1025系列的打印机,巴川粉倒是还可以,机器损伤小,还算是比较耐用。

还有施乐打印机,使用小圆形的粉盒的那款机器,国产粉也能用,但是最好买那种成品粉盒圆盒的,用完了就换,千万不要加粉,加不好也会损伤机器。

松下传真机,鼓粉分体的那种机器,要么原装鼓芯一直用原装粉,或者国产鼓芯一直用同一品牌的国产粉,千万不要原装和国产的混用以及国产不同品牌的粉盒混用,会出问题,打印大面积黑斑或者漏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粉,也有区分的,成分有差别,我们常用的碳粉粗分是三种,细分是四种。

黑色碳粉我们一般统称,388 ...

粉不一样,加上去打印就变淡。应该跟电压,磁性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粉不一样,加上去打印就变淡。应该跟电压,磁性有关。

碳粉的组分不一样,国产碳粉加在原厂的硒鼓里和原装碳粉相比还是有些差别所以会变淡。
加粉后变淡的机器,把原装硒鼓换成国产硒鼓,随便加粉都不会变淡,所以跟电压没关系。
原装硒鼓的磁辊也拆换过同型号的原装硒鼓磁辊和国产硒鼓的磁辊,一样会变淡,换国产鼓芯颜色会稍稍深一点,整体颜色还是比正常的要浅一些。
主要原因还是磁辊针对国产碳粉的供粉能力和鼓芯对国产粉的吸附能力都比较差,磁辊磁性过强,鼓芯吸附能力太弱,还有碳粉迁移能力太差,综合性的影响下造成的。
但是磁辊对原装的碳粉吸附能力就调教的很好,碳粉很容易迁移到鼓芯上。
国产的硒鼓,无论是用原装硒鼓拆下来的鼓芯还是国产鼓芯,都不会变淡。
综合下来,结果就是国产碳粉不兼容原装硒鼓。
当时我们公司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连续换了十几个品牌的国产硒鼓和碳粉,打印机也拆了好几台测试,有闲的时候,一上午十几套硒鼓,拆来拆去的换各个部件和碳粉,几十次。
那几个月,有时候客户拿着同类别的硒鼓来我们公司注粉,都是用388粉,加完粉用公司的备用机上机测试,效果不理想的时候,打印浅或者出现规则性黑斑,随便翻出来一个鼓芯,也不知道是原装的还是国产的,有的甚至鼓芯颜色都已经因为放到窗台上时间太久晒变色了,结果换到客户的硒鼓上打印效果就没问题了。
然后客户因为打印有问题拆下来的鼓芯,换到别的硒鼓上,测试打印,也是照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偏偏就是装在原来的硒鼓上就有问题。
后来我们干脆无论是外来的客户还是在我们公司买新打印机的客户,安装新打印机的时候我们都统一告诉顾客,原装带的这个硒鼓,是给你们测试机器用的,厂家设定不允许注粉,原装硒鼓和国产碳粉不兼容,原装的硒鼓使用到里面的碳粉打没了就直接扔掉换国产硒鼓,然后随便注粉随便用,只要没有严重磨损,就不会影响打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