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别人发帖我也发一个0元制作电容放电笔,超高耐压,估计能达到上千伏

楼主(2020-12-23):
看别人发帖我也发一个0元制作电容放电笔,超高耐压,估计能达到几千伏,具体能耐多高电压就没试过了,我胆小

制作过程超级简单,随便找一个旧的显示器,拆一个变压器,只要在输出端焊上两条电线就可以了。

另外,请忽略掉上面的那条粗铜线,在电路上没什么作用,只是为了挂在墙上方便而已。千万不要以为它有什么作用,真的除了挂墙上方便,其它一点作用都没有

网友A:
电感放电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放电确实不错

构成了LC谐振槽路,可能要振荡几千年才会停下来。

网友:
不科学啊,ccfl灯变输出上千那是高频交流,线径非常细的,这给电容放电等于是通上了高压直流,估计放几次线就烧断了。

网友:
这不是利用它的电感放电,是电阻,感觉不靠谱。

网友:
坏电容卖给我行吗

网友:
高压电容扔水桶里再捞出来就发电完毕了,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2021-09-27):
用个几十瓦的烙铁放电就可以了,,不会冲击电容

网友(2022-04-01):
优点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