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假货“德力西”和“正泰”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0-12-23):
正品德力西品牌的拆解转到这里。

天气寒冷空调猛开导致电路总闸接线端子过热烧毁,网购新品更换,同时购买了过欠压保护器,给家中供电多一重保障。收到货后觉得东西太小,根本承受不了63A的电路,直接拆开,果然是超载使用,厂家赌你不会满负荷使用,就像健身馆赌你不会天天去健身一样的套路。网购的“德力西”和“正泰”品牌均来自淘宝,价格20包邮,假的,就是某对钱不感兴趣人生导师创办的没有假货的某宝,正品要100左右,实物如图片展示。
“德力西”这款是卡扣结构,左右共4个卡扣,用螺丝刀顶一顶就可以拆开了。

“德力西”品牌标识和型号,注意看规格是63A的。

因为2个LED指示灯粘在了外壳上,电路板没有完全拆出来,可以看到一个硕大的电磁式继电器和阻容降压用的电容电阻。

电路板背面,核心是一个SOP8的芯片,已打磨。

阻容降压用的电容,564,算安规电容吧。

注意看继电器规格,50A,外壳上标63A。
这种继电器在空调机用的很多,30A比较常见,这里用50A,赌你不会满负荷使用,就像健身馆赌你不会天天去健身一样的套路。

“正泰“品牌标识和型号,注意看规格是63A的。

固定螺丝在背面,2个。

初步分解。

拿出内脏,电路都是1P+N的结构,只控制火线。

电路正面,注意看那个红色的CBB电容,普通CBB还不是安规的,容量也是564。

电路背面,也是一个打磨过的 SOP8芯片,与前面的“德力西”基本一样。

注意看继电器规格,50A,外壳上标63A。

结论:
1.这种过欠压保护器的负荷容量完全不够,虚标,不适合作为家庭入户总控,作为某个电器的保护还可以。
2.2个厂家的方案基本一致,只是用料有差异。
3.这种用普通电磁继电器控制的方案很差劲,电子电表里的磁保持继电器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这里还用这玩意。阻容降压电路对电容要求很高。
4.需要过压保护的,建议使用过压脱扣控制器+空开的方案比这种要稳妥,缺点是市电断电后需要人工手动合闸,这里解刨的2种是自恢复式的,比较友好,但确实不耐用。

补充说明:
本人这款“正泰”的应该是假货,来自某对钱不感兴趣人生导师创办的没有假货的某宝,20元包邮,对比了一些贵的“正泰”(百元左右)的网友实拍图,本人购买的产品背面没有条形码,内部结构和宣传图差异很大。

厂家宣传是磁保持继电器。

本人这款“德力西”也是假货。
网友展示贵的(百元左右)的产品背面有标识

产品自己宣传用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纯靠赌我32a的那个实际30a

网友:
我有个可调动作电压的,电流能不能调忘了,好像能调

网友:
你这俩是不是都不是正规货啊。。。

我印象不是这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这些秘密!谢谢!

网友:
贵了卖不动,适应市场

网友:
谢谢分享!
上海市区一般不用装

网友A:
搜索了下本板块,西门子的东西确实用料好,90A的继电器用在40A的过欠压保护器里。

西门子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有异响拆解

网友B:
二十左右的都是普通电磁继电器,买五十元以上的,用的的是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左右的都是普通电磁继电器,买五十元以上的,用的的是磁保持继电器。
...

有没有推荐的牌子的,价格100内可以接受,500块的等中彩票再买。刚下单买了一套“正泰”的过压脱扣+100A空开,其他没看到自有品牌产品,都是第三方厂家出的配套货。但停电就脱扣,来电要人工合闸使用不友好。

网友:
电路设计和电路板连业余爱好者做的做工都不如,这些所谓大厂,也是够了

网友:
是啊,我公司的空开原来用的正泰,也是不靠谱,最后换了施耐德,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下本板块,西门子的东西确实用料好,90A的继电器用在40A的过欠压保护器里。

西门子自恢复式过欠压保 ...

他的是德力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正和德的过压欠压
应该是60-100元/个

20嘛肯定不行的啦
施的要200-300元/个。。。特别感人

网友:
在淘宝旗舰店应该可以买到正品吧,其它店铺卖的不敢买。其实正泰的在国产还算可以,要求高的可以买高端的系列,也比国外牌子便宜。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好像要专用驱动电路,正脉冲吸合,负脉冲断开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买的天正40a的也要将近50块,这种大品牌的,那么便宜怎么可能是正品

网友:
我现在只敢从官方旗舰店买货,就算是这样,也会遇到和超市零售版本有区别的。

网友:
我也留意过这两种产品,感觉这个价钱不太可能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