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蜂语充电宝改为太阳能路灯,节能实用、、、、、、、

楼主(2020-12-23):
蜂语充电宝,坛友们应该都懂的,15元买来的,现在这货比以前第一二批的货来说缩水已经算是严重的了,不过15元买块聚合物电池也是不错的,不说它的容量有没有10000mAh吧,就算容量是只有5000mAh那也是值了,至于寿命吧那就靠时间来证明了、、、、,充电宝到手就拆,直接改成太阳能路灯用,配合拼多多那种十几元钱12块的共享自行车的二手6W 6V的太阳能电池板非常合适,用三块并联着用就算连续几个阴雨天都不成问题

缩水版的蜂语充电宝,重量194克左右

这个是第一批的没有缩水的蜂语充电宝,224克,经过多次测试,实际放电量大约有7200mAh左右、、、

缩水版开拆,现在的货居然连电池都不标型号容量了,连鬼都不知道容量是多少了!!!

下面是自己用YX8184芯片做的太阳能PCB板,简单实用,白天自动充电晚上自动亮灯,有过冲过放保护功能,有定时全电流和按百分比减少电流等等功能、、、芯片虽小功能却比较齐全,价格也便宜,才1.2元一颗,目前我设置的是定时6小时按照175ma的电流提供LED灯珠,6小时后电流自动减一半(也就是50%,电流约87ma左右),具体往下看图吧

把YX8184 PCB装进充电宝里面

测试一下,正常

最后把灯放在阳台上,很亮,作为路灯这个亮度很不错的,亮度大约和7W的LED球泡灯一样,当然这个亮度是可以改变的,改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改变输出到LED灯珠的电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629

网友A:
改的不错,能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B:
也想做个灯放农村老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能使用多长时间

那个插头是接太阳能电池板的,我用三块共享车6W 6V的太阳能电池板并联,白天充电,阴雨天气连续四五天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冬天一般都是下午18点左右自动亮灯,到早上7点左右天亮自动灭灯),如果是晴天没有太阳的话白天完全可以充满电池(早上8点到下午17点),如果有太阳照射几个小时就充满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做个灯放农村老家。学习了。

我做了两个,有一个也是准备放到乡下老家的门口当路灯,还有一个放在现在住的阳台上,反正是造价不高还实用

网友C:
太阳能板输出6V多的电压会损坏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输出6V多的电压会损坏芯片吗?

不会坏的,这芯片我用很久时间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6.5V左右的电压到芯片,芯片接上电池,也就是充电的时候也就4.0V至4.5V之间的电压(手机锂电池,18650电池,聚合物电池,这些我都接过并用过一段时间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技术贴,好评

网友:
求物料链接

网友D:
同求,也想做一些。

网友E:
同求,也想做一些。
有过冲过放,还有临床验证,很好的方案,老宅照明最佳方案

楼主:
懒得一个一个私信回复了,直接发YX8184芯片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60331387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也想做一些。

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也想做一些。
有过冲过放,还有临床验证,很好的方案,老宅照明最佳方案
...

链接在14楼,我用手机电池测试过,电池电压放电到3V左右LED灯自动熄灭,也就是防止电池过放的功能起作用了,充满电的时候有时候是4.18V自动停冲,有时候又是4.23V自动停冲,也就是说电池过冲保护范围是4.18V-4.23V的电压之间,这块芯片真的不错,外围原件只需要三个电阻加一颗电容就搞掂,简单实用

网友F:
没有看到光控电路部分,就是天黑自动亮灯,天亮自动熄灯。

网友:
谢谢!我要选 DIP 的才行,SOP 的没技术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到光控电路部分,就是天黑自动亮灯,天亮自动熄灯。

太阳能电池板我没拍照,上面图片里的那个DC插头就是去接太阳能电池板正负极的,天黑了(目前冬天晚上大约18点左右)就会自动亮灯,到早上(大约7点左右)灯就自动熄灭,然后8点左右天也足够亮了,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达到4V左右就开始给聚合物电池充电了,当然了天黑和天亮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是不同的,比如北方的黑龙江据说凌晨三四点钟就天亮了,我们这里南方三四点钟还是半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