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也做电容放电器

楼主(2020-12-24):
最近维修开关电源,时不时需要用螺丝刀放电,但是一路火花带闪电,还是有点怕怕的,在看到论坛上的恒流放电笔之后,就想自己做一只,奈何手边没有合适的三极管,于是在某宝上看到成品放电笔有使用IGBT,而且是电磁炉上常用的型号,这个我倒是有一些,于是就开始用IGBT H20R120制作电容放电笔,20R120的耐压达到1200V,我在制作的时候省略了集电极电阻,随意找了个管子 这里管子不对   少了体二极管,忽略忽略。电路图内没有画出实物中的整流电路。

44k是用24K和20K串联得到,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大约有310多V,如果用一只电阻会有击穿的风险(我手里刚好没有47K电阻),稳压管用的12V,这里省略了集电极上的分压电阻,发射极电阻用的50欧姆,功率规格应该大于等于1/2W,最好用1W,1/2W短时间承受大约0.6W的功率应该问题不大。我是用两个1206的100欧姆并联。

最后包了两层高温胶带和一层热缩管,探头用的是元件的引脚,400V100uF的电解电容大约1.5秒就能放完

比较小巧,存储卡在这个做个大小比较

网友A:
改天我试试用10N60做一个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功率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我试试用10N60做一个

其实就是用三极管   场管   IGBT做恒流电路

网友(2022-11-01):
我…直接一个发热丝,

网友C:
我一直用烙铁芯放电

网友:
烙铁加旋凿,有时也用灯泡,甚至直接旋凿(这个不好伤电解)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功率电阻就可以了吧

我也想用个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搞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串灯泡最简单有效

网友:
我拿个几K的电阻,把两个脚弯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烙铁

紫薯补气

网友:
我是用的四个二极管组成桥堆加电阻装在测试夹里面做的。

网友:
不用加LED指示吗?

网友:
可以用灯泡放电,电压高的时候灯丝温度高电阻大,电压低的时候灯丝温度低电阻小,随电压变化自动调节电流

网友:
电阻或者灯泡,都很方便

网友:
这种横流的效果不错,2年前我也做了个,现在没电源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烙铁芯放电

俺更简单,直接把电烙铁的两脚插头搭在电容两引脚上就行了。

网友:
搞个塑料外壳安全一点

网友:
学习了,想做个更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