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试用文宇WY815P高频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

楼主(2020-12-24):
  到手之前已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下WY815P,功能上足以满足我的需求。好的方面不再多说引用开发者的话:
1,极速升温,烙铁 150W+的升温功率  100W持续回温功率, 升温速度比普通203高频焊台快4倍。
2,烙铁头本身在涡流和环流的作用下升温,热阻小,导热快;T12发热丝的热需经过导热较差绝缘层,性能上会相对受限一些。
3,测温元件前置,尽可通靠尽烙铁头前端,温度响应快,控温精准,保证了焊接连续性;T12 测温元件包在绝缘层内,不能及时感知烙铁头工作面的温度变化。
4,回温功率足,大小焊点一台焊台搞定;T12在焊TO 263这样大尺寸贴片MOS管时会较吃力。
5,热风枪采用过零检测控温,温度波动小,控温准。
6,热风枪带开关的设计,避免磁控或滚珠开关在意外脱离风枪座时发生意外。
7,彩屏设计,显示内容丰富,烙铁及风枪工作状态在屏上动太图显示,同时在面板透光LED闪动指示。
8,全新的电路设计,高效率是小体积的基础,主机尺寸仅相当于两部6寸手机叠在一起的大小,主机重量级350g,便携便收纳。
说点我碰到的意外吧。
1.旋转编码器有时会突然失灵;
2.烙铁在休眠模式中突然激活;
尝试了1个多小时后才发现,可能是组装工艺的问题;WY815P到手时前/后面版的固定螺丝、编码器与2个航插的紧固螺母都是松垮垮的,当时没在意,插上手柄与风枪试了试,嗯不错,烙铁升温与回温都很不错;风枪的表现也中规中矩,收拾下准备打包装箱周末带回家干活了。突然想到试试休眠吧,又从泡沫缓冲袋中拿出主机,巧的是手指甲触碰到航插的紧固螺母,唉吆这么松?可能强迫症吧,顺手就把前/后面版的固定螺丝、编码器与2个航插的紧固螺母都上紧了,插上烙铁与风枪开机,进设置界面配置下休眠相关选项,唤醒烙铁静置于烙铁架中等待休眠与关闭的到来,此时风枪是按钮关闭状态,静置1分钟后烙铁进入休眠,不一会烙铁突然自动激活,是否激活模式设置的过于灵敏?进入设置菜单后发现旋转编码器操作不灵活,时常毫无反应,勉强进入激活方式选项发现此时的设置已经是最低灵敏度了。百思不得其解,恢复出厂,各种设置,查看手册一通折腾故障依旧。无意间想起看过一个开发者的组装视频,依稀记得当时开发者是先焊接航插后紧固面板的,e,是否同样的工艺出现在这台机上?放松所有螺丝、紧固螺母,手拎到刚刚吃紧的程度。反复操作编码器,突然失灵的现象没再出现。剩下休眠的问题了,毫无头绪,以为是震动开关有问题,但重新开机后可以通过轻甩烙铁来激活。而且烙铁静置一段时间也是能够进入休眠的。这时同事喊开会,于是关机离开工位,20分钟后回来继续,鬼使神差开机前摘掉了风枪,开机,静置烙铁,进入休眠了,5分钟后进入关闭状态了,见鬼了,这就好了?不信邪的我又关机插上风枪,开机,静置烙铁,进入休眠了,上帝之手抚摸了烙铁,TNND烙铁又诡异的自动激活了。好吧,我认怂了,反正936养成的习惯离开座位关电源,没什么大不了的保持这个习惯就是了,就这升温速度回到座位继续干活不受什么影响。

拆解传送文宇WY815P高频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拆解

网友:
就冲着体积就得买一个

网友A:
作一个位反复折腾的过来人说说你这些问题所在,以及解决方案:
1、烙铁休眠失效问题:此问题先在设置里将烙铁休眠温度设置成“200℃”,时间为5分钟;将灵敏度设置为“7”;手柄内部的振动开关是滚珠型,而且行程较短,轻轻一碰就启动了;
2、如第一条设置后还存在问题,就将手柄拆开,重新焊接振动开关吧,多半是虚焊引起的;建议将更换成18010或18015型弹簧振动开关,并将振动开关弯向手柄线一端,减小碰动手柄线引起触发。
3、编码器失灵问题:一般并非元件有问题,而是装配问题;将旋扭帽内孔里面垫一点就行了,我使用橡皮泥或热熔胶来解决,加大了11mm柄长与旋扭帽之间的距离可以解决。

文宇二合一焊台815P的主机现在不存在什么问题,风枪也还好,烙铁手柄问题较多,要么是航空插头那边脱焊、未套热缩管,要么是手柄PCB板上虚焊,或者是装配时将振动开关压变形了。

网友B:
我的面板怎么光板没文字

网友:
这么大功率,回温性能这么好的烙铁,应该开发上架即休眠的功能

网友C(2021-11-19):
高频,频率是多少?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A:
作一个位反复折腾的过来人说说你这些问题所在,以及解决方案:
1、烙铁休眠失效问题:此问题先在设置里将烙 ...

感谢大佬!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C:
高频,频率是多少?

正规的频率的是400KHz。

网友D:
问一下, 这东西能热风枪,能调风速吗?

网友:
请问, 这个焊台插热风枪的话,能调风速吗???

网友(2022-05-29):
引用 网友B:
我的面板怎么光板没文字

整体体积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文宇的产品耐用不?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这东西能热风枪,能调风速吗?

wy815 风枪可以调速 并且风枪设计有独立的开关 烙铁也是升温迅速
风枪的风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并且有温度补偿机制 很好用
烙铁的话 耗材成本低 然后手柄手感也不错  感兴趣的可以购买一下试试

网友E:
四月底也入手了一台,试了下还不错,有点挑烙铁头,目前在吃灰中!

网友:
话说10年前我有个安泰信热风枪,咸鱼卖了,就剩下个安泰信936b焊台偶尔用用

网友(2022-11-11):
引用 网友E:
四月底也入手了一台,试了下还不错,有点挑烙铁头,目前在吃灰中!

815P出吗

网友E:
烙铁和焊台一大堆,但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和焊台一大堆,但是不出!

815P使用的是与快克203同样的200型烙铁头,正品烙铁头使用无问题。

一般兼容性200烙铁头与815P烙铁手柄不匹配的问题,可以在烙铁头尾部缠绕几圈0.2-0.4铜丝或钢丝,既可以提高涡流效率,又可以解决烙铁头过于松动的问题。

网友:
文宇的低价焊台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