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8CE问题

楼主(2020-12-24):
到底有没有3281的8CE版本的高格固件,听说只能是黑片工具,那不是残废吗,如果能上高格工具,那么3281的8CE版本感觉将来说不定能和IS903成为一代经典主控了

网友A:
有的话,3280应该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低格固件速度慢可以用,3280是有独立DC-DC芯片供电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话,3280应该就卖不出去了

现在3280本来就很少见了

网友B:
有,正常识别8ce,但试过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正常识别8ce,但试过开不出来

tlc的颗粒也开不出来吗,高格的?

网友:
不清楚,没TLC,8CE的L85,报错格式化失败,其他没怎么折腾了

网友:
反正我买了一片3281N BB BGA272的贴了L95,CE都识别错误,认了12CE,所说用黑片能开,不过那个速度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