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奇怪的漏电问题,漏电电流和输入电压成反比

楼主(2020-12-24):
手上有一台文曲星电子词典,不开机了,想维修一下,问题描述如下:按照正常的3v输入,有一个稳定的漏电电流,66ma左右,比较接近正常的工作电流,而且任何按键都不会让电流跳动,奇怪的地就是:这个漏电电流和输入电压成反比,电压降到1v的时候,电流会上升到200ma以上,电压升到4v左右,电流只有不到30ma,不管输入电压多少,测量电路总线供电电压,都稳定在3v左右。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有很多可以开机的按键,包括开关、复位、还有几个可以直接开机的功能键,这些和开机有关的按键两极都有稳定的电压,不管输入电压多少,按键两极电压都跟电路总线供电电压一样,稳定在3v左右,短路按键不会让电流跳动,请有经验的大佬帮忙分析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天啊。那个不叫漏电,这是正常工作电流。这类带mcu的设备,对电压要求比较高,所以会有一稳压功能的电路。还有,你这U表,在1V供电时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那个不叫漏电,这是正常工作电流。这类带mcu的设备,对电压要求比较高,所以会有一稳压功能的电路。 ...

我也奇怪,确实不像漏电,但是一通电就有电流,而且按键对电流完全没有影响,我也只能姑且称之为漏电了,供电正常的,每个档输出电压我都量过

网友B:
MCU查时钟复位电源,还有没开机就这么大待机电流估计MCU没工作导致上电时序错了。

网友C:
这个不叫漏电。如果电路正常,功耗就是一定的,对于有DC/DC的电路,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就大,电压高的时候电流就小,这不很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漏电。如果电路正常,功耗就是一定的,对于有DC/DC的电路,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就大,电压高的时候电 ...

说漏电可能是不太合适,情况应该是上电自动启动了,而且是非正常启动,reset本来是强制电路复位的,但是现在失效了,而且开机的按键两极有电压,我用一个好的机器试了下,正常开机状态下,reset的两极有电压,但是开机键两极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查时钟复位电源,还有没开机就这么大待机电流估计MCU没工作导致上电时序错了。 ...

这机器有两个供电,3V电池供电或者5V外接电源,如果是外接电源的话,电流只有30ma,3V电池端供电的话,电流就是66ma,这个机器MCU怎么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漏电。如果电路正常,功耗就是一定的,对于有DC/DC的电路,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就大,电压高的时候电 ...

如果看电流,电路貌似确实没有异常,但是现在上电就开机,而且屏幕不显示,如果考虑是程序的问题,复位键不应该不起作用,正常的电路复位键是强制重启应该不会受到程序的影响,而且测量所有的开机按键,两端都有3.3V的电压,这也是个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看电流,电路貌似确实没有异常,但是现在上电就开机,而且屏幕不显示,如果考虑是程序的问题,复位键 ...

66MA有短路的这个天气肯定是会发热。查查吧。这个都只能评经验查。

网友D:
在维修届有个方法叫电流法,通过观察上电瞬间电流的变化以及开机过程电流的变化粗略判断是否正常。
正常机上电瞬间会有一个小电流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归零。开机过程电流会各种变化各种抖动。
维修电源的指针式电流表可以很明显直观的反应出电流变化的过程。
你如果有维修电源可以仔细看看,和正常机对比。
如果你没有维修电源,可以在供电端串入指针式万用表用电流档进行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MA有短路的这个天气肯定是会发热。查查吧。这个都只能评经验查。

好像不是短路,我用5v输入端,电流只有30ma,我用嘴唇挨个试也没发现哪里发热,供电部分我量出来是ams1117的adj接法,挨个试了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可以开机按键的共极有3.2v电压,而且我仔细找了下,共极线路是从cpu连出来的,怕不是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维修届有个方法叫电流法,通过观察上电瞬间电流的变化以及开机过程电流的变化粗略判断是否正常。
正常机 ...

电流还挺稳定的,顶多只有1ma的跳变,上电就有,而且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不是漏电,就是正常工作电流,现在最奇怪的问题是所有可以开机的按键共极有3.2v电压,而且这个不像是漏电,就像是感应电压,用电流表接地瞬间就没了,电流表也不显示电流,这个共极是从cpu直接接出来的,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cpu的供电电路哪个元件电气性能不稳定

网友:
要知道你现在修的相当于是个小电脑,是逻辑电路,不能硬搬模拟电路的思维,不能正常开机绝不仅仅局限于模拟开关电路(当然也不排除)。在电压电流大致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有条件要先排除软件问题,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在维修届还有个方法叫电阻法,通过测量相关电路的正反向对地阻值和正常机对比来判断故障。
你怀疑什么则测之然后分析对比。

网友:
无论是电压法电流法还是电阻法指针表都能更直观的通过指针的变化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也是数字表无法取代指针表的重要因素。

网友:
1、不开机可能只是没有显示,也许芯片正常工作只是显示部分出问题。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看看SDRAM或者FLASH 芯片对应引脚是否有信号。
2、电压降低电流升高,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说不清。一般电池和外接电源之间有二极管隔离,如果隔离出问题电压倒灌到LDO也可能会影响电流。输入低压时候测下LDO输出和输入电压。
3、不管输入多少,总线供电电压都是3V,也许是电压低的时候后备电池在供电,竖起来那个看起来是个电池?
4、既然能开机的按键两端都有电压,那就查下开机按键的路线,看看到芯片的一端在按键时候有没有电平变化,没有变化就查这个线路元器件,有变化考虑芯片或者显示等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