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日本进口松下镇流器/荧光灯安定器

楼主(2020-12-24):
100V 60Hz,被NT卖家接了220V,瞬间烧毁!铁壳包裹和环氧树脂灌封的,非常难拆,手还被划伤了!我看牠说使用正常我才会买的,没想到收到后发现用万用表测量一次侧根本不通!然后打电话问牠,牠说牠之前用万用表测是通的。然后我又问牠怎样确定是正常的,牠说插电看了下指示灯亮,我说有没有用变压器,牠说没有,然后就瞬间明白了…拆开后发现线圈直接烧糊了,只能重新绕线圈了,线径是一样的,骨架还是好的,唉!

网友:
这玩意修好也不大用了吧

网友:
别修了,不值当,网上找通用或松下电子式的镇流器,

网友:
安慰朋友一下,这东西好好用不容易坏。

网友A:
现如今用着整流器图什么?图它耗电高么?

网友:
100V 60Hz,被NT卖家接了220V,瞬间烧毁!?????

那你怎么办?国内都是220v的。

网友:
没啥好修的,再买一个,无论电感式还是电子式都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如今用着整流器图什么?图它耗电高么?

开灯时启辉器的动作音还有启动时的blink happy(闪烁嗨皮)!

网友B:
初级线圈只能重绕,修起来不值,主要是初级匝数极多,通常好几千到万匝机器生产。次级线圈可以利用,修小电机等一些线包。如果铝线就算了。

网友:
这种镇流器只能沦为电子垃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线圈只能重绕,修起来不值,主要是初级匝数极多,通常好几千到万匝机器生产。次级线圈可以利用,修小电 ...

次级不用重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不用重绕吗?

次级没有击穿,电阻值正常能继续用。如果出现击穿和电阻值不稳定需要重绕,漆包线选择高耐压。

网友:
上学那会给家里按的日光灯都没支架,就只有灯管、镇流器、启辉器三大件,中间用导线连接。这电感式镇流器我就没用坏过,只不过年代久远了可能有嗡嗡声。

网友:
这种镇流器,应该没有 “次级”,那电路图里面也没有次级。

网友C:
是 分段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 分段 吧?

自耦升压变压器型的,一次侧烧毁了,只能拆了重绕

网友:
自耦升压?应该是没法用了吧

楼主:
昨天终于把钱退回来了,僵持了半个月,卖家自始至终不愿意沟通!

楼主:
补充:一楼的描述错了,线径不一样,一次侧线径粗,0.4mm,去皮0.34mm;二次侧线径细,0.33mm,去皮0.25mm。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不接零线,直接火线接200V电压,输出线接灯管,居然启动成功了??不知道能不能一直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