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9改MAC

楼主(2020-12-24):
螃蟹芯片。用编辑器找到了MAC地方。可是怎么改完成固定的00:0E:88:88:88

网友:
K2PB1的在FC0F20处,AC9在8BE处,是以ascii码显示的,直接改。有好几处一起改了

楼主:
一起改了。但出的不是我要的MAC。

网友:
要恢复出厂才变吧?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没有变。怎么改都是这个MAC

楼主:
改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网友:
从路由器固件里怎么看管理密码

网友A(2021-01-27):
引用 楼主:
改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LZ改成功了么。我的一个dlink路由跟ac9相同的螃蟹芯片,改了mac也是变成一个固定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改成功了么。我的一个dlink路由跟ac9相同的螃蟹芯片,改了mac也是变成一个固定mac ...

没有成功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B:
30-39对应0-9
41-46对应a-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39对应0-9
41-46对应a-f

好像,但好像跟这个关系不大,右边可以直接改,怀疑是固件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但好像跟这个关系不大,右边可以直接改,怀疑是固件加密了

试了很多次了。左右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