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电源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

楼主(2020-12-24):
昨天朋友托我帮他装一个门禁,因此去关心了一下有关的东西。
发现绝大多数门禁电源都是变压器+整流+三端稳压的形式。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想必是有别的方面的考虑吧。

比如上图的电源。
哪位有带遥控控制的电源电路图,乞提供一下。
我想知道遥控接收电路是如何控制电源的。
谢谢。

网友A:
变压器稳定,便宜。

网友:
可能从可靠性角度考虑吧。变压器不超负荷一二十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不怎么坏,稳压管容易胡

网友:
万一出问题,们都开不出来怎么破?铁牛只要质量合格并做一点余量,比如做成230V,那么基本100年也不会烧!!!

网友:
变压器与市电隔离 更安全  。用开关电源 湿手触摸按键或遇潮湿天气 会有发麻的现象。

网友:
线性电源方案成熟可靠成本低
带遥控的应该是控制输出供电继电器或者电机供电继电器

网友:
2010年帮老妈所在的楼宇更新对讲门禁,咨询卖家用了12V2A开关电源,幸运地电源至今没出问题,功能板就给雨水腐蚀修过几次。

网友:
变压器比开关的要靠谱得多

网友:
稳定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稳定,便宜。

变鸭器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鸭器不便宜啊。。。。。。。。

铜线贵啊啊

网友:
可以用铝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鸭器不便宜啊。。。。。。。。

你说的发烧变压器吧,那个不算。就说我公司的产品,相同要求下,变压器和开关电源成本相差10多块。所以一直用变压器,主要就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发烧变压器吧,那个不算。就说我公司的产品,相同要求下,变压器和开关电源成本相差10多块。 ...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对的,只要按照铝线的参数去设计,一般没有问题。怕就怕拿铝线当铜线使。

网友:
变压器过载能力强,允许短时间大电流

网友C:
遥控器主板上只有四根线

网友:
成本低才是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主板上只有四根线

谢谢你提供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