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今天给大家做盘硬菜——烤固态

楼主(2020-12-24):
一网友发来一块坏固态,58xt配316黑片。

主控短路,然后把颗粒拆了。颗粒上测试架测试,发现真身是K9OMGY8S7M,三星3Dv3颗粒。这货上58H表现会更好,然后搬板58H了。

开卡,测试跑圈没问题后,发给网友了。

过了几天,网友说不认盘了。然后找我要了开卡包过去,自己开卡去了。开好成功后继续使用。

又过了大概一周多,网友反映情况,说是每次开卡后,都能用2,3天,然后又会不认盘,我说发回来吧。

固态到手上电是不认盘的状态,短接上电认盘,重新开卡正常,跑圈正常。

这就把我难到了,颗粒问题?板子问题?主控问题?缓存问题?一时没思路,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怕耽误网友使用,就给网友发了另一块256的固态过去,这块就落到我手里了。

昨天咨询了两位大佬@技术宅小唐 @peter  ,取了取经,决定先测试颗粒是否存在漏电问题。

测试颗粒漏电,必备厨具——烤箱。120度烤6小时,相当于30度自然环境存放3年。

自己的烤箱买回来好几年,好像只烤过2回馒头片,烤过几回地瓜,然后就一直吃灰,没想到今天又能派上用场

先烤个20分钟,模拟下自然环境存放2个月的状态。

开烤!一会儿就闻到了淡淡的香味。

20分钟后,香喷喷的烤固态出炉。

生活要有仪式感,刚烤出来一定要用筷子夹。良缘不怕迟,好饭不怕晚,不要猴急地用手拿,会烫一手大包

先闻其香,再观其色,我们要慢慢享受这道“美食”

经过仔细观察,板子有多处鼓包,固态烤热了,我的心却凉了

上电不认盘,短接不认盘,彻底凉凉,板子废了。

抽空把拆颗粒上测试架再看看情况,未完待续。

2020.12.24 23:25更新
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直接上电不认盘,短接认盘。

已重新开卡并写满数据,然后放到烤箱里继续烤。

烤20分钟再测测。

颗粒出炉,结果也出炉:
颗粒漏电,烤出来再上测试架不认盘!

网友A:
渣板是不是也应该来个锡纸烫?

网友B:
良心卖家呀,只是这偷偷用过的烤箱敢不敢跟老婆说下?不然以后老婆不知情,再用烤箱给你烤地瓜“来,大郎,刚买的新上市的地瓜,吃了吧”
电子产品加热有二噁英

网友C:
一颗垃圾片子搞坏一片板子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渣板是不是也应该来个锡纸烫?

煎炒烹炸煮炖焖,腌卤酱拌生烤蒸。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颗垃圾片子搞坏一片板子亏大了

100度起鼓的板子,也不是啥好板子,废了更省心。

只能拆主控拆缓存当料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心卖家呀,只是这偷偷用过的烤箱敢不敢跟老婆说下?不然以后老婆不知情,再用烤箱给你烤地瓜“来,大郎, ...

抽空把烤箱放洗衣机里,加周住牌洗衣液洗洗再用

网友D:
用烤箱是不专业的

要不然老化测试就不需要动不动买几万块钱的恒温恒湿的专业设备了(对供电还得有要求,380V的,我们实验室有一个,专门拉的电)。最不济也要两三千买小容量的入门设备

如果不想花几千块钱买专用测试设备,用烤箱来至少要先预热,预热,预热。如果不预热,烤箱的前期温度上升是非常高的,而且温度不均匀。而且不同类型的烤箱也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我多年来换几个不同烤箱带来的感受(为了食物,我根本不测试设备老化,那些都是研发和品控的事情)

而且板子在高温测试前,还得烘干,否则对设备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对于个人角度而言,我认为做这个操作是没什么必要的

网友:
我以为你用微波炉来烤的

网友E:
温度太高的原因
范总这是失误呀~
真的考虑不周到

网友F:
8楼说得对,确实要预热。。。。。。。安慰楼主

网友G:
温度设定高了,我设定的是70度,烤架放中间,小东西烤的时候放靠门的边缘。

这么些年来,我烤过水洗的板卡不计其数,从来没烤坏过东西。
2014年水洗过的主板,现在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H:
楼主是济南的吧?在闲鱼看到你的宝贝了

网友:
之前拿到一批西数绿盘256,颗粒05550-64g对应9t23,上58xt出货了几片都反应3天掉盘,上3281开卡卡fomat fail,上s11正常,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烤箱是不专业的

要不然老化测试就不需要动不动买几万块钱的恒温恒湿的专业设备了(对供电还得有要求,38 ...

没专业设备,烤箱凑服用了。

第一次烤没经验,下次记得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太高的原因
范总这是失误呀~
真的考虑不周到

第一次烤,没啥经验,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度设定高了,我设定的是70度,烤架放中间,小东西烤的时候放靠门的边缘。

这么些年来,我烤过水洗的板卡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济南的吧?在闲鱼看到你的宝贝了

嘿嘿嘿,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楼说得对,确实要预热。。。。。。。安慰楼主

一说我才想起来,烤箱刚买回来的时候,还看了说明书,确实需要预热。

长时间不用,忘了预热这事儿。现在只能拍大腿了

网友:
厨房烤固态

这东西得预热一下
估计你的板子受潮了。。。
6小时内估计板子都在里面啪啪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