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POS买了个电动车转换器,真是惊喜!

楼主(2020-12-24):
昨晚修车铺买了个转换器,花了20pos。还以为是3845一类的,拆开彻底凉凉。

楼主:
各位看官将就看哈,很少发帖还不太懂排版啥的,有点懵

网友A:
这货没有保险丝。跟包装盒描述不一致!

网友B:
二十块,给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没有保险丝。跟包装盒描述不一致!

就是主板上那一点算保险丝。现在好多充电器也这么搞

网友:
现在的钱那么好骗吗

网友:
这个不敢用吧

网友:
看着很像大号车充电路模型,非隔离buck降压,最好加保险丝盒稳压二极管,万一主开关管直通保险丝熔断保护。

网友:
危险啊。不敢用啊

网友:
做工垃圾,根本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块,给多了

亏大发了

网友C:
害人精无良厂商,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拼夕夕上有时有六七块钱的12V/10A的电源卖,估计就是这样的货。
还不如找一些二手开关电源,110V的电源甚至我试过可以用,甚至有的220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用在60V的电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害人精无良厂商,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个是电动车直流变换,虽然看上去焊功差了点,电路设计没问题,应该没什么安全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干嘛用?还不如撸个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