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史上最简单的AP+AC实现多层别墅WIFI覆盖和房间高清IPTV的方法了!

楼主(2020-12-24):
对于别墅或者多层的房屋如何实现全屋的无线网络覆盖,又能同时让每个房间都支持高清IPTV电视,还能做到人人都能操作,组网简单零配置?
别墅户型装修,网线布线大多是两种:1、各房间的网线布放到楼层弱电箱,各楼层弱电箱布放网线连通 2、各房间布放网线统一到某楼层弱电柜汇聚点!
本次组网方案按照大家常见的网线布线形式,即各房间网线,汇聚到楼层弱电箱,各楼层弱电箱之间布放网线连通!

设备选型
如影全千兆POE网关NYGW203M:4台,集成了路由、POE、AC控制器三合一,可以弱电箱直接安装

如影1200M兆双频无线面板K8212C:9台,POE供电,86面板入墙式安装

方案拓扑图
根据光纤进入的位置,将第一个连接光猫的全千兆POE网关作为主网关,后续连接的全千兆POE网关,将自动进入级联模式!光猫和全千兆POE网关使用两根网线连接(网关默认为双臂模式),各网关之间使用一根网线连接,各楼层网关负责连接房间的AP面板!房间内的机顶盒使用网线和AP面板的前网口连接!

开启IPTV功能
联网后用手机微信扫一扫主网关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找到对应房间的AP面板,在小程序里面打开面板的IPTV功能, 这样机顶盒就可以接面板看电视了!无线网络覆盖以及IPTV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整体感受
整套组网所有设备隐蔽式安装与装修设计融为一体,与家庭风格协调统一

组网方案,非常人性化,并且相当简单!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怎么设置!

完美解决一条网线,无线上网同时看IPTV高清电视,实现多个房间看IPTV高清,对布线要求简单。

千兆网络、无缝漫游, AC+AP的组网模式,网关集中控制每个AP面板,合理调度终端设备在无线AP之间漫游切换,随时随地畅享无线。

总结
组网方式简单,即插即用,不需要更多的配置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轻松完成组网工作!

网友A:
还史上最简单?呵呵~搞这么多所谓的POE网关干啥?POE交换机不就解决了?价格差好多~

网友:
一般家用效益不明显,但是当一栋楼无线覆盖的时候,这个方案可以有效的减少无线电干扰,AC管理的用户体验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史上最简单?呵呵~搞这么多所谓的POE网关干啥?POE交换机不就解决了?价格差好多~ ...

普通的POE交换机价格确实便宜,但不能实现电视/WIFI一跟网线同时信号传输!选用带网管可VLAN划分的POE交换机,硬件成本相差不大,大多数用户也不会配置!这也要考虑找人安装配置的成本!  按照我案例里面的房间网线汇聚到楼层,楼层间弱电箱网线相通, 这种布线形式,一台POE交换机根本没法完成,设备的硬件数量基本没有变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这个方案是简单 还是复杂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史上最简单?呵呵~搞这么多所谓的POE网关干啥?POE交换机不就解决了?价格差好多~ ...

估计是VLan分组需要

网友B:
直接普通交换机就行了,而且现在的IPTV早就不需要独立的线路了,光猫拨号的话IPTV和上网的接口都是共用的,任意一条网线都能直接看IPTV,同时也能上网。

如果是光猫桥接模式,路由器拨号,IPTV也能用,只要接到路由器上就可以,不需要任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普通交换机就行了,而且现在的IPTV早就不需要独立的线路了,光猫拨号的话IPTV和上网的接口都是共用的, ...

各地区的运营商设置都不一样

网友C:
IPTV单独一根线,光猫不管登录,机顶盒负责登录的,怎么设置,不可能每个机顶盒都各自登陆一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TV单独一根线,光猫不管登录,机顶盒负责登录的,怎么设置,不可能每个机顶盒都各自登陆一边吧 ...

机顶盒都是单独绑定的,可能各地运营商要求不一样

网友D:
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POE的?永远停留在百兆?另外,级联这种方式也不喜欢,因为只要中间有一级出问题,后面的就瘫痪了。其实三层的楼房,主路由放二楼,一三楼直接连二楼主路由,最简单和稳当,也最省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POE的?永远停留在百兆?另外,级联这种方式也不喜欢,因为只要中间有一级出问题 ...

POE千兆 停留在百兆?不理解。另外这种布线方式就限制每层楼之间就一根网线,你的主路由在二楼,一二楼之间都占用了一根网线,光纤在负一楼的情况下,怎么连接二楼的住路由?这种方式在于布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解决IPTV和无线网络的方案!如果是单纯的布网做个MESH 也可以!

网友:
感谢教程,谢谢大佬,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E千兆 停留在百兆?不理解。另外这种布线方式就限制每层楼之间就一根网线,你的主路由在二楼,一二楼之 ...

POE能够千兆吗?印象中,千兆用尽了8根线的啊,而POE电源线占了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E能够千兆吗?印象中,千兆用尽了8根线的啊,而POE电源线占了两根。

poe可以千兆 供电和数据可以共用 设备里面解码

网友:
用闲鱼400块钱收的两个华三H3C B5千兆路由器,组了一个MESH,有线回程,四层楼,一楼放一个,三楼放一个,主路由和光猫通过千兆光纤收发器连接,与次路由通过网线连接,实现无缝漫游。院子外面都可以刷抖音,很爽~
2.4G信号很好,穿墙无压力,但是网速慢,原因是周围wifi信号太多,干扰大。5G网速快,穿墙后信号略差,但是足够用了。

网友E:
四层级联的方法你也想得出来

网友F:
成功忽悠了业主!

IPTV双臂只到了地下室,网上都是一根网线,IPTV和网络怎么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层级联的方法你也想得出来

根据布线情况搞的啊! 如果线直接都到1楼主网关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功忽悠了业主!

IPTV双臂只到了地下室,网上都是一根网线,IPTV和网络怎么分开的? ...

没什么忽悠的! 1根网线,电视和无线信号 都可以实现啊!
这种布线方式,为什么要多加几个级联网关就是为了实现IPTV 和无线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