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清洗九块九宜家普洛达打沫器-解决挑电池问题

楼主(2020-12-24):
多年前逛宜家,买了两个电动打沫器,九块九不贵,用一备一。
这货用两节AA电池,挑电池,新的可以,弱一点的就不行。
正好有些脏了,毕竟年久,拆开清洗一下。

当年还有银色款,如今只有黑色了

打沫效果,我拿来喝咖啡用的(图片来自宜家官网,侵删)。

上面是常用的,下面是备用的,包装尼龙带都还没拆过。
里面一个小电机,完事。

连接轴是塑料管,不是金属的

尾盖弹片热压接,有些差

电机负极与金属外壳相连,搅拌轴1.5mm,软轴4.2mm,
电机三维15*20*30,小电机,上可调电源3V力气很大,用电池就很弱。

搅拌头是不锈钢弹簧

输出轴套是软胶,减磨吗,有些脏了

全部拆散,没啥电路

保险起见,备用的也拆开清洗

开水加超声波清洗,效果杠杠的

清洗完真光亮

上旧电池,1.3V的带不动

测了一下,电机线圈1.3欧姆,串联开关之后8.5欧姆,弹片与电机外壳相连,接触电阻太大。
搞点铜箔促进导电吧。

小结,这玩意还真是个玩具,当年太年轻了哈哈

网友A:
我的锅,这东西怎么也挑食了?????

网友B:
电池看着像假的,爱漏夜

网友C:
用上充电电池就变成了充电工具,瞬间高大上

网友:
宜家好象也卖玩具了

网友D:
一直觉得我的搅拌机刀组的刀片不动下面电机空转的故障很奇怪,估计就是这种转轴中间用了塑料连接。

网友:
典型的玩具呀!

网友E:
有点像零几年玩具小风扇,通常是充磁不够铁氧体磁石定子,铁芯缩小3绕组省料转子,瑕疵版电刷等,只是说能凑合用,希望输出轴和打蛋器部分别是铁。

网友:
居然用玩具小电机我也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看着像假的,爱漏夜

这辣鸡电池是买别的玩具赠送的,确实爱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零几年玩具小风扇,通常是充磁不够铁氧体磁石定子,铁芯缩小3绕组省料转子,瑕疵版电刷等,只是说能 ...

大概是为了省成本吧,,,,塑料联轴

网友F:
这个打打奶泡还行。。配胶囊咖啡机
就是后盖摔了容易坏。。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我的搅拌机刀组的刀片不动下面电机空转的故障很奇怪,估计就是这种转轴中间用了塑料连接。 ...

既然怀疑了,就不要犹豫,大胆的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充电电池就变成了充电工具,瞬间高大上

。。。。。。。。。。。。。。。。。。。。。。。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打打奶泡还行。。配胶囊咖啡机
就是后盖摔了容易坏。。就GG了。。。

要是后盖摔了,改内置锂电更方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锅,这东西怎么也挑食了?????

谢谢温总捧场,确实接触电阻太大了,弱鸡电池就没力气。。。

网友G:
很小巧的啊,咖啡非要起泡吗

网友H:
居然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小巧的啊,咖啡非要起泡吗

低调低调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那么简单,

没错,精简到不能再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