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AP006L充电宝不自动断电改造(适用小负载)

楼主(2020-12-24):
这款充电宝能够自动检测负载电流,当负载电流低于某个值会自动断开输出,某些场景下会影响使用。受一个朋友所托,要改造成一直输出的。
1、拆解

拆解比较暴力,要先拆顶上灰色那个,比较结实,要用点力,下面黑色的壳两侧是用卡扣和胶粘在一起的。注意,两侧螺丝只是用来装饰的。

主板和电池是通过点焊连接的,因为电极片不怎么好焊接,网上说是铝的。我为了分析还是拆下来了。

2、分析
没拆之前我想着控制升压芯片的使能引脚就可以实现不断电了,但最终没发现这个引脚,推测单片机和升压芯片应该是通过某种通信方式实现控制的(i2c、uart等),下面得出检测负载和电流的电路。(这里吐槽一下,一个小小充电宝竟然用的是多层板,太可怕了)

推测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升压输出那边会每隔一小段时间输出一个电压——当插上负载,负载检测电平变化——负载检测电平通过放大后被单片机检测到——mos管导通,升压持续输出5V——adc开始每隔一段检测——当adc电压过低,也就是电流过小,关断mos管,升压持续输出停止——进入下一轮检测。
3、改造
根据分析的原理,要实现持续输出,有两种简单的方案,一、增加假负载;二、欺骗adc,保证电流满足条件。
因为假负载耗电大,所以选用第二种方案。
这个充电宝最大输出为2A,也就是取样电阻电压最大为0.05V。之前分析时候发现单片机电源为3V,这里借用这个电源,通过一个5.9k和一个100欧的电阻分压生成0.05V给adc。(建议这里的电流取样电阻换成自恢复保险丝,虽然升压芯片本身应该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4、测试
这个电极片还是有点黏锡,好歹焊上了,但看起来不是很牢,建议用点焊机。

插入一次负载触发输出后,充电宝会持续输出5V。

——结束——

网友:
同款充电宝,这款充电宝插个USB小灯过一会自动灭,正好需要,收藏先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改的话电池跑电加快了不少

网友:
我也有一款外观相同充电宝,无输出,拆开没解决,改天找出来再看看。

网友:
这想法不错,请楼主标注一下修改了的地方,ADC是哪个,加的电阻在哪?

网友:
待机电流3/6K=0.5ma=500ua也不小了。
如果接到单片机上的3V,就开机后永远也关不掉了,没有负载也不关了?
更简单的方案只把R34,0.025的电阻换大一点,是不是ADC的采样电压就大了?就可以选择最小判断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