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一款显卡!帮忙进来看看!

楼主(2020-12-24):
最近抛售自己的各种硬件,最后决定留下了一块ITX的B450.于是又入手了乔思伯T8.
导致想配一块显卡,小机箱不想供电。
所以问:
显卡不供电的1650 限长210MM的 有哪些
已知
DUAL-GTX1650-O4GD6-MINI

太贵了,感觉

网友A:
ITX还不带显供,你这是要炸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X还不带显供,你这是要炸的节奏

不会啊 算是高端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算是高端主板了

主板只能提供70W左右给显卡,超过这个就要用显卡供电,
1660的TDP都120W了,除了1650 1050不然就是GTX750ti了,长度限制210的,去中关村一搜就出来了大把多型号,自己买个6PIN转弯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只能提供70W左右给显卡,超过这个就要用显卡供电,
1660的TDP都120W了,除了1650 1050不然就是GTX750 ...

听说主板90W可以。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主板90W可以。好的谢谢

留点余地。不然死的快。我也觉得应该加供电。除非你买更低端的型号。

网友:
1650好像没有不带供电吧,性能在那摆着呢.

网友B:
还真有啊技嘉的119*112*36MM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啊技嘉的119*112*36MM不错

现在显卡涨价太夸张,已入 梅捷 1650 800大洋 9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主板90W可以。好的谢谢

pcie的设计供电能力只有75w再往上就不建议了。pcie插槽功耗90w怕不是觉得主板太长命,建议参考amd rx480的偷电门。不带供电的型号目前最强的就是1650d6了,各种单槽卡刀卡到中关村上面搜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的设计供电能力只有75w再往上就不建议了。pcie插槽功耗90w怕不是觉得主板太长命,建议参考amd rx480 ...

D6要供电的D5不用。好主板上100W其实可以。但是显卡不可能知道你用的好主板还是孬主板

网友:
现在比特币价格暴涨正是显卡贵的时候,有的价格几乎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