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晒晒这两天做的硬盘

楼主(2020-12-24):
纯粹是晒晒,没什么技术含量

SLC原来也是在用的msata盘,只是搬个板,估计能熬到牙膏出20代才需要再折腾了!

颗粒有NX631,NW637,NW713

测速就不上了,都能跑满SATA3.0

喜欢就看看,不喜欢勿喷

网友:
被现在各种颗粒搞晕了,连做U盘的动力都没了,手里一堆的32G老U盘放着都不知道干嘛

网友A:
板子做工看着挺扎实的。不便宜吧。

网友:
好像现在没有这种板型了。

网友:
这个板子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做工看着挺扎实的。不便宜吧。

上天微冷清仓了50一个被人秒了,这个板子是支持双晶的,可以上2g的双晶缓存,极其稀有呀

网友:
用mSATA接口的机器,是我上一台机器,ThinkPad T520i了。当年还是64GB的M4,经历了无数次固件更新

现在是DELL Precesision 5520了,都用M.2插槽NVMe协议了

网友B:
和我的板子一样,只是这次颗粒换成8H2H了..楼主也补全电容了?原板子是不齐的,这是ATP华腾的工业板子,内地有代理商.有温度传感器,挺准确的。有单独的RDT绿灯,测的时候单独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板子一样,只是这次颗粒换成8H2H了..楼主也补全电容了?原板子是不齐的,这是ATP华腾的工业板子,内地 ...

是补齐了钽电容,留空不是好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补齐了钽电容,留空不是好习惯

只是没华腾的专用固件,发邮件索取也没有回复。电容也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没华腾的专用固件,发邮件索取也没有回复。电容也只能看看,

就那点电容,掉电保护还是别纠结咯,起个稳压稳流滤波作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点电容,掉电保护还是别纠结咯,起个稳压稳流滤波作用,还是不错的 ...

说的也是,厂家也不可能发专用固件给个人的,看看就好

网友C:
ATP得板子 做工还是不错 挺唬人 黑豆 黄豆贴上  但是没有配套的固件也只是个花架子 现在MSATA也要被淘汰了 本子都上M.2接口了 SATA还是保留有 MSATA还得用个转接卡

网友:
你焊那么多电容干嘛又没固件支持回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P得板子 做工还是不错 挺唬人 黑豆 黄豆贴上  但是没有配套的固件也只是个花架子 现在MSATA也要被淘汰了  ...

要只是花架子饱饱眼福也就算了,这种虾鸡把贴电容造成的大电流冲击只会让硬盘更早归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