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什么发热管

楼主(2020-12-24):
110v 出口日本,管子抽真空。疑惑:温度在正面,背面金属罩一点没温度,聚焦,反射?

网友:
红外线取暖器。金属板用来反射光源的,聚光的话恐怕会亮瞎了你的双眼。

网友A:
红外管子一类
后面是要小角度反射光源的

手上也有2根100V管子。串联可控硅。。。随便用用
导致反面铁板也有温度。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壳。。。

你还想着反面也有温度。。那不就四射以后不集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管子一类
后面是要小角度反射光源的

你的多少长度, 我还有一台坏的(也不知什么坏了,也没查) ,现在不知放哪里,合适的就出给我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抽真空,也叫石英管。有种卤素管,建议用卤素管,太赤眼

网友C:
图上分辨不出来 现在还有碳纤维发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分辨不出来 现在还有碳纤维发热管

和淘宝 对比一下,感觉 他里面像密密麻麻 绳子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抽真空,也叫石英管。有种卤素管,建议用卤素管,太赤眼

抽真空了,玻璃有一个结。

网友:
估计是碳纤维发热管,现在很多取暖器用这种发热管。

网友:
没研究,
从视觉效果上分,有明光和暗光两种。大多推荐暗光不刺眼

网友:
应该是半边具有类似于暖水瓶胆的镀反光膜的那种电热管,反光部分不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淘宝 对比一下,感觉 他里面像密密麻麻 绳子拧起来。

那就是碳纤维发热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碳纤维发热管了

淘宝上面疏,这个密.

网友:
跟我的同款一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