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是真不耐冷啊,冬天感觉电量下降一半都不止

楼主(2020-12-24):
坐标浙江舟山,已经算是冬天比较暖和的地方了,一般冬天就在10度左右了,电池是32650拆机电池自己组的,2并4串X4,前段时间都还好,这两天温度降到10度以下了就不行了,以前骑的时候电量表动都不动,现在一个加速就降一半了,上个坡就基本见底了,好在还能骑,还不至于断电。
铁锂连舟山这种地方温度都吃不消的话别说杭州之类的地方了,这电池也就广州之类的地方冬天可以用了吧?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加个加热的罩子之类的东西,感觉消耗的电能比天冷降的电能可能还少点

网友A:
60V50A铁锂,气温5-10度,充满电目前只能放出30A左右,库伦计上到45%左右电压就低于58V了,单组电池电压不足2.9,铁锂电池电压低于3V剩余电量不足10%!!!

夏天充满电可以开80多公里,现在只有50公里不到就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50A铁锂,气温5-10度,充满电目前只能放出30A左右,库伦计上到45%左右电压就低于58V了,单组电池电压不 ...

和我这温度差不多,感觉气温低于10度就影响比较大,高于10度的时候还可以。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个保温套子

网友B:
给电池盖上保温的小棉袄,再好点儿就给它贴几个暖宝宝

网友C:
有人把电动车往东北卖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我这温度差不多,感觉气温低于10度就影响比较大,高于10度的时候还可以。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个保温套子 ...

装时考虑弄个保温,电量以其散失掉不如用来保温,淘宝有卖电池保温片,每两片电池中间夹一片让电池保持在20度左右,光加热外部不保温低温损失的电量不足与弥补保温所消耗的电量,还不如不保温,但既然冬天要保温夏天就要散热,穿了棉袄夏天散热需要水冷来导出部分热量,这样就越高越复杂,还要可靠的温控系统,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D:
你让电动车,电动汽车在东北怎么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让电动车,电动汽车在东北怎么活

也只有期望钛酸锂密度能做大,或全固态锂电池了

网友F:
只能做好保温,减少热量散失

网友G:
前两天刚刚看到的,锂电池中铁锂安全性最好,耐低温最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把电动车往东北卖怎么办?

前几天刚看的有个东北人买的宏光迷你170公里版的,零下18度,直接直接续航折半。找经销商,经销商也没辙啊。低端电动车没有电池保温附件,低温下充电慢,续航短

网友:
东北蔚来车主告诉你  三元锂   在东北  标准续航420   在-10至-18度左右,实际续航只有200多一点。(以正常人开车的习惯,冬天得开暖风空调)。铁锂估计就更低了。

网友H:
铁锂零度以下续航缩减个百分之四五十吧,反正我的差不多是这样,还不算太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锂零度以下续航缩减个百分之四五十吧,反正我的差不多是这样,还不算太冷 ...

10度以下已经一半左右了,别说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池盖上保温的小棉袄,再好点儿就给它贴几个暖宝宝

成本有点高,每次都要换,想也想过,应急用可以估计。想的是用电热毯的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把电动车往东北卖怎么办?

卖的人又不会考虑买的人怎么用,你开辆特斯拉去北方还不是里程下降,人家还说你使用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时考虑弄个保温,电量以其散失掉不如用来保温,淘宝有卖电池保温片,每两片电池中间夹一片让电池保持在 ...

去看看保温片是什么高科技,我也就想想,真做估计也懒了,毕竟这边气温低就那么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只有期望钛酸锂密度能做大,或全固态锂电池了

那到普及估计汽车都能飞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做好保温,减少热量散失

根本没热量,哪来的散失?这电池就骑那么点时间保护板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刚刚看到的,锂电池中铁锂安全性最好,耐低温最差

这个原来就知道,不过比起安全性来说我宁愿用铁锂,三元怕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