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热毯的电热丝可以用48V电瓶来加热吗?

楼主(2020-12-24):
冬天锂电池电量下降很多,想着是不是可以用电热毯的电热丝绕在外壳上做个保温套子?

网友A:
低压恒温的加热片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选取适当长度,并做好自动控温。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做好温控和保温就行。这样可以省下很多的电。

网友:
有一种自控温的发热带,直接缠在外面 就行了

网友B:
太阳能防冻加热带

网友C:
这个得仔细计算,回头加热电池消耗得电量大于等于因低温损失得电量就不值得了

网友D:
电热丝就是简单的电阻吧
交流能用直流肯定也能用,只是不知道调温还有效没
220v交流下的功率已知
就可以概算48v直流的功率和电流了啊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48v自限温伴热带

网友F:
买两个25W铝壳电阻+温控开关配块废铝板或铁板,如果是铁皮电池盒就不用费事,直接把电阻固定在电池盒上,再用保温棉一包,接个开关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恒温的加热片可以

没看到体积合适价格合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防冻加热带

好神奇的东西,不过好像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仔细计算,回头加热电池消耗得电量大于等于因低温损失得电量就不值得了 ...

看了下就50W左右,不多,比起低温损失的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丝就是简单的电阻吧
交流能用直流肯定也能用,只是不知道调温还有效没
220v交流下的功率已知

一条貌似50W左右,那48V就差不多10W左右了,就是不知道温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48v自限温伴热带

高手,这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两个25W铝壳电阻+温控开关配块废铝板或铁板,如果是铁皮电池盒就不用费事,直接把电阻固定在电池盒上,再 ...

简单粗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48v自限温伴热带

看了下只介绍了电压和温度,貌似没功率介绍?这东西功率多大啊?感觉也是电阻丝一样的类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粗暴,不错

伴热带一般都是PTC发热体的,以前买过太阳能用的温度好像有45度和50度2种(220∨的)功率应该是以一米为基准标注的。

网友:
给锂电保温?那充电或用的时候岂不是热死了?电量小点就小点,安全第一。

网友:
45度对锂电来说是发高烧了,严重影响使用寿命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