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拆解过USB-A to C转接头的吗?

楼主(2020-12-24):
苹果12出来了,看到TB有卖这个东东,不知道啥原理,有人拆过吗?

网友:
4根线还要啥原理?

网友A:
别家的不需要原理,苹果没那么简单。想为苹果手机充电,除了4条线之外,你还得按照协议给手机发个数据包告诉自己是正版配件才行。

网友:
就是4根线直连,但是转接后最高5V/2.4A,将失去PD快充功能。

网友B:
我看过视频 pd快充线是5根线 多一根cc线的 感觉这东西很鸡肋啊  有cl线的肯定配pd头 而pd头都是c口的 有b口充电器的肯定配bl线呀 再说用这个转接头能快充吗

楼主:
如果能将QC的诱骗成PD输出就牛了,估计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家的不需要原理,苹果没那么简单。想为苹果手机充电,除了4条线之外,你还得按照协议给手机发个数据包告 ...

对,估计不带诱骗

网友:
A-C,看下来有2种,一种是直连,可以用QC,有USB2.0和3.0。一种带芯片,不能用于快充否则烧芯片,是3.0速率。
有QC转PD转换器,不过很贵,比一个正经PD充电器贵多了。

网友:
里面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家的不需要原理,苹果没那么简单。想为苹果手机充电,除了4条线之外,你还得按照协议给手机发个数据包告 ...

你难道不知道苹果的识别芯片在线的另一头,跟这个没关系这个直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不知道苹果的识别芯片在线的另一头,跟这个没关系这个直通就好了 ...

是我想得太复杂了,或者说没想到有这种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想得太复杂了,或者说没想到有这种产品。

我也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视频 pd快充线是5根线 多一根cc线的 感觉这东西很鸡肋啊  有cl线的肯定配pd头 而pd头都是c口的 有b口 ...

估计就是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