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4.8V电动螺丝刀(SWISS-MILITARY SMT-480)

楼主(2020-12-24):
牌子是swiss military,直译瑞士军表,瑞士军表在东莞造的螺丝刀?冒牌太明显了。

4.8V,没拆开前我以为是锂电供电

NI-Cd,4节AA镍镉电池

8V充电器。

5.5*2.5的充电孔

电池底部还有个小手电,看起来好看,一点用没有。

minglei镍镉,600ma的电池,4节4.8V输出,跟剃须刀一个级别,不知道买家买回去干嘛,拆手机?

并联

没拆电机,就一垃圾,毫无亮点。

网友A:
估计是和3.6V的混合随机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和3.6V的混合随机发货

我见过有人拆20节镍镉的手电钻,但4节也太离谱了。还长得跟电动扳手一样,唬人的吧

网友:
镍镉电池吧,4串。

楼主:
是的,大意了,没仔细看。
那就更垃圾了,连镍氢都不是,镍镉电池更烂。

网友:
镍镉太差了,全部换镍氢算了

网友:
换成3.6v动力锂电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有人拆20节镍镉的手电钻,但4节也太离谱了。还长得跟电动扳手一样,唬人的吧 ...

原先买的9.9包邮小螺丝刀 我收到是锂电的,没充电器。有人收到的就是你这种,还带一个充电器

网友:
如果带扭力调节,可以折腾换锂电。如果不带,就不建议折腾了。

网友:
四节串连,4.8v改锂电池也不好改。

网友:
镍铬电池充满再放完电再使劲冲满,来回几次,镍铬电池其实没那么不堪,只是铬污染非常大

网友:
这品牌是浙江尼奥动力代工的,或者说直接贴牌的。是尼奥动力的一代产品。当年家里老头在东方电视购物买了一套12V的电钻与这把4.8的螺丝刀的套装,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
至今,尼奥动力同款还有卖。

网友:
这款有手电筒的有连接看看吗?没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