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屋轻智wifi灯泡----怎么手机直连呢?求教

楼主(2020-12-24):
吉屋轻智wifi灯泡----怎么手机直连呢?求教

我理解的直连,就是手机wifi 直接 连接 灯泡的wifi,请教大家,怎么连接呢?

谢谢。

网友:
还得通过路由器吧

网友:
手机开热点就行(路由模式),灯泡只能是客户端模式,不能是路由模式

网友:
下载这款灯泡APP,手机搜索到wifi进行初步的配置和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回去试试看看,手机直接热点,然后热点手机运行app ,看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