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工作台上的垃圾LED灯

楼主(2020-12-24):
办公室的工作台上的,买桌子带的灯,总共有8根,

这是第一根坏的,拨下来看看

标15W 实际功率没测

看背面发热情况,驱动在这头

拉出端头

驱动

5.6uf 高压侧滤波电容

低压侧没电容

dcdc芯片1EKL9M2CA

2835灯珠  2并24串  目测这一串烧断路了,

把灯珠扣掉,找个细线短接搞定,通电正常点亮

END

网友A:
扣掉的灯珠旁边那个也快了,一起短接了事 ?

网友:
拆下LED再短接一下又没事了

网友B:
好久没看到你们厂售后一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掉的灯珠旁边那个也快了,一起短接了事 ?

两个是并联的,短接一个和短接两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是我肯定顺手补个电容

网友D:
LED的使用寿命到底多长时间,如果散热良好,应该用个十年八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使用寿命到底多长时间,如果散热良好,应该用个十年八年的吧。

如果不坏的话基本能用,但亮度就没以前亮了,自然你就要换了

网友:
这个驱动还可以,就是灯珠散热不行,死得快。

网友:
灯珠都炸飞了

网友:
修垃圾的乐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使用寿命到底多长时间,如果散热良好,应该用个十年八年的吧。

几万个小时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掉的灯珠旁边那个也快了,一起短接了事 ?

并联的,短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到你们厂售后一角了

我是最前端(研发),不是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肯定顺手补个电容

手边没电容 ,这要100V以上的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的使用寿命到底多长时间,如果散热良好,应该用个十年八年的吧。

要散热好才行,这个地方是驱动,温度比其它地方高,所以死的早

楼主:
我用烙铁烫掉的,原来是烧黑了

网友:
话说现在的LED灯都是这臭毛病

网友:
赶紧换了全部灯吧,这样塑料支架的就是散热不好,换为铝合金的;散热不好亮度衰减,影响视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