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主控板上有缓存位

楼主(2020-12-24):
想问下,偶然看到咸鱼上2246xt板有空缓存位的,是否可以把主控换成46en,然后焊上缓存做成2246en主控板用?

网友:
补缓存,部分还要补缓存供电,主控也要换成2246en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
如果是小主控的XT那就得换主控 大主控的XT直接补上缓存和缓存电路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主控的XT那就得换主控 大主控的XT直接补上缓存和缓存电路就OK

大的是2246en淘汰下来的 直接当2246en用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