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4.2V升12V升压芯片

楼主(2020-12-24):
    麻烦大家推荐一款4.2V升12V升压芯片。需要2A输出能长时间工作的,外围越简单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
买升压模块比较方便。

网友:
三个电池串联

网友:
淘宝买个升压模块呗!

网友:
电压升高了约3倍,输出电流要求2A,那么4.2V端需要提供6A的电流,这样的boost芯片估计不是很好找。直接去各个芯片公司或立创商城上看呗。

网友:
单芯片的估计够呛,用那种驱动芯片加mos管的,自己换个更大功率的mos管有可能行,但是电感可能发热厉害受不了……

网友:
TI的TPS61088,价格不贵

网友:
单锂升12V2A 24W,建议买个快充充电宝拆电路板用PD诱骗器,升压12V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TPS61088可以满足需要,用快充加诱骗器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