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普彩插座背光没成功(PUUCAI P06S-10)

楼主(2020-12-24):
图便宜也买了个普菜计量插座,没背光的准备自己加,因板子上有3个LED贴片空位
所以很快加好,只是没有想到没法自动关闭,BL-0说10秒没动作自动关闭,我都等
10小时了都没有关,对比网上拆机带背光的也没有缺哪里,难道芯片寄存器就没有写
这条指令?

10后面没有S不带背光

都差不多

那块聚光版就是后添加的

这是网上找的,看了个遍,一样的

也是找的那带背光的

本来天蓝色,谁知坏一颗,就换成绿色了

设置成0了,没有指令过来关闭

里面的微芯片

最后来张部分针脚示意图,里面13-18
针脚是论坛里用到改背光的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也是贪便宜刚买了一个无背光的,双十二用券在PDD 12.58买的。感觉相当小巧,18号收到还没改就看到兄弟你的帖子。如果不能关背光我还能接受。反正测试用不会用多久。上一次那个就是被我挂在插座上忘记关开关两周后再想用发现已经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贪便宜刚买了一个无背光的,双十二用券在PDD 12.58买的。感觉相当小巧,18号收到还没改就看到兄弟你 ...

不知你上一个修好没有。这个普菜板子很像P08-10的,圆弧头LCD右上角有个指示灯,恰好这个普菜也有只是都省去了,,另一组电压很奇怪有电压9V就俩LED,不知道是不是J3Y的电阻在作祟,一起捣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上一个修好没有。这个普菜板子很像P08-10的,圆弧头LCD右上角有个指示灯,恰好这个普菜也有只是都 ...

上一个是NOAGT的NT-01A,用了好几年了。拆开看烧了个大电阻,一个824电容,换上去还是没反应,看看新的这么便宜就没兴趣搞下去了

网友:
增加一个手电反向开关焊接好导线,打火机烧红大头针开两个微孔,拧好眼镜螺丝固定开关,可以手动控制背光,是少比没有控制好点。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这个插座的精度如何?比那种插USB口供电的如何?我主要测试12V和5V类的产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这个插座的精度如何?比那种插USB口供电的如何?我主要测试12V和5V类的产品,谢谢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E6%83%85%E5%86%B5
普彩P06功率计测小功率情况

网友:
加个开关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396&highlight=%E6%99%AE%E5%BD%A9P06%E5%8A%9 ...

谢谢!
OK,看来简单用用还是不错的,我经常测量12V的会多些,电流变化范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这个插座的精度如何?比那种插USB口供电的如何?我主要测试12V和5V类的产品,谢谢 ...

我自称砖家认为,这个没有USB那种精度高

楼主:
其实我有这想法,因没有指令的,所以我改天去改开关的

网友C:
可惜不是蓝光作为背光灯了,绿色看的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是蓝光作为背光灯了,绿色看的不舒服了

我差点搞成红色的了,其实我也喜欢天蓝色,可惜坏了

网友D:
电容降压的,关不关背光耗电量相同,背光常亮方便随时观察。背光是8.2V稳压管稳压,主板供电是3.3V低压差三端稳压,所以背光开启不影响微处理器供电,还能减轻稳压二级管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的,关不关背光耗电量相同,背光常亮方便随时观察。背光是8.2V稳压管稳压,主板供电是3.3V低压差三 ...

这样的话我就让这噗菜一直亮着了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我一直想改这改那,就是没有能力去改,加油

网友:
谢谢分享,背光我还是喜欢白色,嘿嘿

网友:
你实测一下微芯片的13~18脚,看下是不是在无动作10s后有输出变化

网友E:
没有看到继电器,难道是用可控硅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到继电器,难道是用可控硅控制的吗?

这个东西不用做功,所以用不着继电器,唯一就是J3Y硅三极管和一个稳压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