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块沃特玛主动均衡BMS

楼主(2020-12-24):
前端ltc6804 主控才用的飞思卡尔处理器

网友A:
电容转移均衡,效率上比能耗均衡高一些,目前缺点比能耗均衡贵些。旁边有个电源小板像是平面变压器,绕组直接做在多层电路板覆铜。

网友:
厉害了,看起来好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转移均衡,效率上比能耗均衡高一些,目前缺点比能耗均衡贵些。旁边有个电源小板像是平面变压器,绕组直 ...

这是变压器均衡

网友(2021-12-27):
这个模块拿回来是不是还要刷固件才能用??

网友:
还要24v辅助电源 不好用!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定制的。整体效率不知道怎样。

网友(2022-06-10):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这款均衡器资料吗

网友:
好多贴片电容

网友: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电容?

网友:
这个太折腾了!不然买个简单的 极空保护板 带主动均衡

网友(2022-08-25):
不错,设计复杂

网友(2024-03-19):
没极空方便吧!

网友(2024-09-05):
你好能发一份固件刷机资料吗

网友(2024-12-18):
变压器主动均衡是把电芯电压变到多少V呀,我看有变到12V的,就是给低压电路

网友(2025-05-27):
大佬你能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