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球泡的灯珠一般都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0-12-24):
五年前把家里的灯全换成LED球泡了,今年坏了两三个,拆开发现都是灯珠黑了,电源正常,输出100V左右,好的灯珠用直流电源测试在10V左右才能点亮,这种球泡的灯珠一般都是什么型号?我想买一些试着修修美的12W球泡有13个灯珠,3W球泡有4个灯珠

网友:
没必要修了,换大拍照的, 也就10-20块左右,小房间完全够用, 随便好几年,  而且色温也好.

网友:
常见的就是5730,2835,和5050
5730,2835是两脚的,
5050是6脚的,既可以是RGB三色,亦可以是单色
以前5730用得比较多,现在是2835,5050用得多

好的灯珠用直流电源测试在10V左右才能点亮那就不是常见型号,你没必要纠结换灯珠,合适的话直接换灯板,像在老五家买一版6块的双色5W灯板才2.6元,只要驱动是200-300MA就行

网友:
单颗白光灯珠电压在3V-3.2V之间。常见的灯珠有3V,6V,9V,18V,其中3V和6V的最多。如果是开关式恒流电路,那么灯珠的电压就不会太高,因为串联后电压就较高了。如果是线性恒流驱动,那肯定是高压低流灯珠。

网友:
花同样的钱还是买品牌适宜至少对眼睛的伤害要小

网友:
灯珠卡尺测一下就知道了,电压用灯条测试仪测一下几伏的

网友:
这类LED灯一般都是恒流驱动,测量电源输出空载电压没什么意义,接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13颗LED应该是串联的,任意一颗烧了就全部不亮。
检修很简单,先断电,灯泡拿下来,用电池3v以上的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每个LED(在板测量就可以,不用焊下来,如果不亮,红黑表笔交换再测测,顺反都不亮就是坏的。每棵LED测一遍,把坏的换掉(焊接高温会严重影响寿命,一般需要用加热台操作,控制焊接时间尽量不要太长)或直接用一条细线短接(无需用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什么的跨接白耗资源),就可以通电试试了。
这类灯由于设计和成本质量等问题寿命都不长,想要寿命长点就得调整恒流的电流,电流降下来一些寿命就会长很多。
如果是1.5v电池的万用表可以临时给表笔串连一节普通电池(注意正负极)测试LED灯珠。
以上适合普通3vLED灯珠。
—————————分割线—————————
有些时候会遇到集成型的所谓“高压”LED灯珠,应该是在单颗灯珠中集成了n颗灯芯,于是有了6v、9v、12v、15v....n/3v诸如此类的所谓“高压”LED灯珠。
对于这类“非主流”LED灯珠,可以用维修电源串个小电阻测试灯串的某颗正常灯珠(观察芯片无烧毁黑线迹象),调整电压以确定单颗灯珠的点亮电压。
万变不离其宗,掌握3v这个基准就好理解了。
比如10v左右开始发光高于9就是12v(单颗4芯)的灯珠,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