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净化室内空气高标准,安静不吵睡得香,352 X50S空气净化器体验

楼主(2020-12-24):
如果想要改善居家生活环境,那么现在很容易在市面上,找到很多值得尝试的工具,比如在提升室内空气质量方面,空气净化器就是一种非常成熟的选项,目前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型号非常丰富,很容易根据自己居住的环境和实际需要,找到价格合理,同时净化效果也令人满意的产品。

日常生活中,最好根据净化面积的大小,选择适宜的净化器,对于CADR值等方面的参数也可以作为参考质标。比如常见的卧室、客厅等场合,面积如果在六七十平米左右,就应该选择体积小巧一些的空气净化器,在现在千元级的空气净化器里,就有不少合适的选项,我最近在用的352 X50S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应该都会在卧室里放置一台空气净化器,这种环境通常要求更低的噪音和干扰,同时净化量不用很大,但是净化质量要求较高,对此352 X50S这款空气净化器就很合适,它的前身就是X50,这次虽然使加了个S,但是在很多硬件和性能上都有比较大的升级,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净化效果达到了世卫标准。

352 X50S的设计比较简约,采用了黑白灰的色调,看起来比较自然,结构上则是比较常见的四周进风,顶部出风的设计。在配件方面,这款净化器是配备了一根可拆卸式的电源线,以及一件遥控器,另外这款净化器还支持联网,可以通过手机APP操作,在附带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在使用这款净化器之前,先要拆掉里面滤芯的保护袋,通过净化器顶部的提示,以及侧盖上的拆卸说明,很容易就可以完成滤芯的拆卸安装。不过采用各种塑料袋来对净化器和滤芯加以保护,虽然简单可靠,但是相对不够环保,不知道空气净化器的厂商们,未来能否推出更加绿色的包装方式,减少对塑料袋的使用。

在拆卸滤芯的时候,可以看到352 X50S的细节设计很到位,首先是侧盖的拉伸开合比较流畅,平时使用也很稳固,其次是滤芯的底座上面也有锁扣,拆卸时很方便,使用中也更加牢靠。另外根据官方的实验数据,这款滤芯全天使用的情况下,最长可以有一年半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了更换的成本。此外滤芯上面还有RFID芯片,可以辅助净化器进行型号识别。

在结构上面,这款滤芯是空心柱状的设计,滤芯由外到内有多层结构,最外层是过滤体积较大灰尘毛发的滤网,中间是HEPA滤纸,可以过滤花粉、霉菌孢子等大颗粒污染物,同时各种PM2.5、PM0.1级别污染物,也通过这一层过滤,最内侧是活性炭滤芯,主要用来固定甲醛、甲苯这类常见的有机挥发性物质。根据352提供的实验室数据,这款滤芯细菌去除率可达到99.9%,病毒去除率高达99.99%。
因此这款净化器在滤芯这方面,就得到了比较出色的净化性能,同时滤芯本身的耐用性又很好,CCM值高达60000,确保了长达一年半的使用寿命,由此也就实现了高净化能效的特性,目前市场上,这样表现的千元净化器并不多见,由此也提升了这款净化器的性价比。

这个安装滤芯的侧板位于净化器的背面,平时使用时是靠墙的一侧,而在352 X50S的两侧,则是主要的进风口,并且在靠上的位置,还有便于搬运移动的提手设计,因此这款净化器虽然没有底部滚轮的设计,但是搬运移动还是很方便的。此外在机器底部有四个防滑脚垫,平时放置会更加稳当。

至于净化器的正面,设计得也是很巧妙,中间部分是灰色的哑光设计,靠上的位置有352的标志,以及一块显示PM2.5浓度的屏幕,值得一提的是,352的标志还有LED灯的设计,而LED屏幕上的数值,则是通过μg/m³来表示,直观的展示当前室内的空气质量。

在净化器的顶部,同样是一种非常简约的设计结构,看起来很像打击垫,这和很多常见的格栅出风口设计,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同时在内侧还有一个氛围灯的设计,由此带来了更加舒适的使用体验,特别是在夜间,LED灯效果会显得更加温馨,而且在睡眠模式中,整机的LED灯也会熄灭,减少对睡眠的干扰。

平时除了操作352 X50S机身上的按键之外,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和手机APP来操作这款净化器,其中手机APP可以使用“352Air”,在根据上面的提示,将352 X50S联网之后,也能够实现远程操作,用起来更加的灵活方便。

空气净化的效果是很多人关心的部分,在实际使用中, 空气净化器所采用的滤芯、净化系统以及CADR值等方面的表现,都会对实际的空气净化表现产生影响。352 X50S除了滤芯方面比较不错之外,本身采用全新设计的“WHO Cares”净化系统,相比于很多同类产品,对PM2.5浓度的容忍度更低

目前世卫对于室内PM2.5含量建议保持在10μg/m³以内,根据这一要求,352 X50S通过自身传感器的数据,只要室内PM2.5浓度在10μg/m³以上,机器上橙色的氛围状态等就会亮起,净化器可以自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风量,只有PM2.5数值降到10以下后,才会转为绿色氛围灯,和多数空气净化器相比,因为选择了更高的标准,同时又配备了比较精确的传感器,所以确保了352 X50S在日常使用中的可靠性。

此外在CADR性能方面,352 X50S也有着比较出色的表现,相比于前一代352 X50有了更大的提升,在最大自动模式下,得益于宽敞的进风口,实现了610m³/h的净化能力,使用中的感受比较直观,可以感受到这款净化器比较强劲的动力,这样除了可以带来更好的PM2.5净化能力之外,包括季节性的花粉,还有很多人家里常见的二手烟,都可以被及时过滤掉。

在平时使用的时候,352 X50S的低噪音也是一大优势,再打开睡眠模式后,这款净化器的噪音只有16分贝左右,在确保舒适的睡眠环境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实现净化的功能,而且在卧室使用时,只要能确保进风口离墙15厘米以上的最低距离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在卧室这种小空间里,找到安放的位置,同时在低噪音的环境下,净化器工作时也不会打扰日常休息。

虽然很多时候可以把空气净化器看作一台比较复杂的风扇,但在耗电上,空气净化器之间的差异也不小,而352 X50S也在功耗方面通过一些优化,在日常使用中,实现了全天开机也只有一周一度的功耗,加上它本身的滤芯也很耐用,所以也就大大减少了日常使用成本,我们平时完全可以放心的打开净化器的自动模式,不用担心在电费和滤芯上有过多支出。

实际使用方面,这款净化器本身有五档风力调节,在最高风力下,352 X50S的噪音在80分贝左右,而在最低档位下,噪音就只有50分贝左右了,这些是贴近净化器的数据,实际上离净化器半米左右,噪音就大幅减弱了,特别是在睡眠模式下,听到的只有周围的环境噪音,很难感知到净化器本身的噪音。

得益于352 X50S对PM2.5浓度要求比较高的特性,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室内的PM2.5浓度通常在30μg/m³左右,这时候一般的净化器都会认为环境足够健康,开始低速运转了,但是352 X50S还是会以中高档的速度工作,不过噪音并不高,靠到出风口是50分贝左右,离远了就只有40分贝了,这比平时说话的声音还要低一些。

另外即使在PM2.5读数终于低于10μg/m³了,352 X50S还是不会完全停止工作,但是这时候的噪音已经很难听到了,一般的噪音计基本没办法进行测量,听到的都是环境噪音,这和睡眠模式的噪音表现差不多,这样一般情况下,只要室内密封较好,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空气质量问题了,因为352 X50S能够在低噪音的工作模式下,维持10μg/m³以下的PM2.5浓度。

最后在“352Air”APP上面,我们除了能够查看滤芯的使用情况、当前的室内PM2.5浓度和室外参考值,还可以了解前几天的数据,从而更加直观的了解到近期的空气质量趋势,此外我们也可以在“352Air”APP上完成定时开关机、童锁等功能的设置,另外对于352 X50S的传感器,也能够通过“352Air”APP进行开关管理,平时净化器的固件升级同样可以通过APP来完成,用起来非常方便。

总之,经过近段时间的使用,确实让人体验到了352 X50S这款空气净化器高净化率、高净化能效以及低噪音等方面的特性,作为一款千元级的净化器确实表现不错,而且操作方式上也比较方便,可以通过机器上的触摸键、遥控以及手机APP来完成。此外在实际使用中,这款净化器的净化效率也比较高,并且选择了更严格的PM2.5浓度标准,如果对家里空气质量很在意的话,352 X50S确实是很值得考虑的一款空气净化器。

网友:
楼主是用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