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1.6寸便携屏加内置电池

楼主(2020-12-24):
闲来无事,正好前几天收了个便携屏,老是要插充电宝供电比较烦。

就是这货,microusb可以5v直接供电,下面的小孔是12v的,

正好手里有平板拆出来的电池

万能的T b搜了下  这货,3.7升5v,充放电一体的小板子,5v2a正好

大概的思路就是把原来的microusb输入端正极划断,一边接小板的vin,一边接out,反正都是共地,飞一根线就行了

小板上面的按键是触发输出的,飞一根线到屏幕的按键板上,把开机跳线那根拔掉,换成小板的按键触发,按一下开机,连按两下关机。
本来想拿按键板上的指示灯做电量指示,要飞4根线,想想就算了,(主要是我懒)

弄好的样子

点亮试一下,还不错哦。

可以了,只要插一根minihdmi就可以了,清爽。

网友A:
hdmi带个弱电,可以慢慢充电吗?

网友B:
刚用旧11.6寸平板改完没几天,后壳还没开孔,正发愁怎么利用原来的电池呢!哈哈,这回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带个弱电,可以慢慢充电吗?

可以,就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带个弱电,可以慢慢充电吗?

那个玩意基本上没用,还是另外接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旧11.6寸平板改完没几天,后壳还没开孔,正发愁怎么利用原来的电池呢!哈哈,这回就完美了
...

普通的lvds驱动好搞,EDP或者MIPI的驱动比较贵。

网友(2021-04-02):
好巧,刚收了一个一模一样,求改装指导,谢谢!

网友(2021-05-11):
正好需要自己搞,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2022-02-25):
向高手膜拜中。。。。。。

网友(2022-04-13):
楼主怎么联系  有问题指教   买的原厂的有稳压模块怎么办?

网友:
你好  电量灯怎么做飞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