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修被漏液王腐蚀的遥控器

楼主(2020-12-24):
老松下等离子电视的遥控突然不好用了,打开一看被南孚漏液给腐蚀了,打开一顿酒精擦拭,还是好几个按键不好用,大佬们,这个能飞线修复吗?

网友:
碳膜飞不了,只能用银笔修

网友:
碳膜的,老化了,损坏了,要修真的很头疼,这设计就是短命的思维

网友:
修不了,网上买个万能电视遥控器就行了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买个自学习型的,前两天在哪看谁出1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买个自学习型的,前两天在哪看谁出1块钱一个...

开关键学习之前学习到另一个遥控器上了,主要是切换信号源的那几个坏了头大

网友B:
铜箔坏了好修,炭膜坏了不好搞,要是还是按键部分的炭膜,那直接换新吧
买个万能的,或者X宝找原装的,都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箔坏了好修,炭膜坏了不好搞,要是还是按键部分的炭膜,那直接换新吧
买个万能的,或者X宝找原装的,都不 ...

铜柏被电解液泡久了,也是一擦就废。所以在摊上买遥控器要小心。

网友:
导电漆试试呗

网友:
感觉还能救俩键,用细漆包线飞一下试试?

网友:
明知道是漏电王还买?我买的是金霸王,有一次漏液也只是好像是白灰的(负极)而已,没侵蚀到里面的电路板

网友:
以前我都是剥敷铜板铜箔做俩蟹爪502胶粘后砂光一下现在改贴片四脚开关啦

楼主:
两块五买了个银漆笔,把开关救活了,有几个还是白瞎

网友:
这个废了吧

网友(2021-01-23):
修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即使飞好线还是会再坏。

网友:
不愧是某浮漏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