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量LED-670坏了,不知道发光二级管串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0-12-24):
电容也坏了,电阻烧黑了,看不清多大的了,换了个240K的,结果充上一会电,也就两分钟,电容又爆了。

楼主:
如何判断电阻的大小,就蓝色那个,240K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那个估计是给红led指示灯降压的,改小了指示灯会爆的。

网友:
收藏一 下,有个一样的也烧了电阻,不会分析电路不敢随便换原件

网友:
输出电解电容爆了,就证明电池失效了

网友:
四张照片也没张反面的,会换电容电阻看来还能抢救一下。黄绿棕三条线是外接充电座和开关的吗?有万用表和维修电源没?电池组是几伏的?

网友:
阻容降压的LED灯频闪相当的大,不如改成恒流驱动,马家才2.元一个(看你灯珠的串联的个数和全灯的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