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角磨机.带调速开关的

楼主(2020-12-24):
220V的,要求是按紧开关就启动,松开开关就停止给电.

就是和锂电手电钻一样的调速开关.或者相同功能.

网友A:
博世,东成都有可调速的,只要参数里标注的额定转速不是固定值而是一个速度范围就是可调速的

网友:
Hilti喜利得AG100-8D

网友B:
在用博世的细手柄,可调速的型号,体验还不错,不过现在要买锂电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东成都有可调速的,只要参数里标注的额定转速不是固定值而是一个速度范围就是可调速的 ...

关键是松开开关就断电。调速倒有没有都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博世的细手柄,可调速的型号,体验还不错,不过现在要买锂电的了吧~

锂电续航不行啊.充电5小时.工作10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松开开关就断电。调速倒有没有都无关系.

一直按着不别扭吗?担心安全性买带刹车的,高壹工机的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按着不别扭吗?担心安全性买带刹车的,高壹工机的见过

不会啊. 这边都是点动的需求. 但是量多。

网友C:
现在的很多便宜的锂电无刷角磨机(例如鹰视安,裸机几十元一个)都是你说的这种开关,带锁定按钮,可以点动也可以长通,而且是无刷的,三挡速度,唯一不满足的是电池耐用度问题,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多整几个电池就行了,自己组装的话, 国产动力电池、电池壳和保护板很便宜,4安时的一个电池六十多元成本,也很好用。还有,实在不愿意用电池,也可以接个直流电源用。

网友:
不说价格那太多了

网友D:
这种开关吧,好像没见过无极调速的

网友:
角磨机根本不需要调速,除非你是打磨又抛光,砂轮都有线速度上限,只要不超过,肯定是转速越高效率越高,调速要来何用,我的得伟4357买到手试了下调速以后,就一直是最高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很多便宜的锂电无刷角磨机(例如鹰视安,裸机几十元一个)都是你说的这种开关,带锁定按钮,可以点动 ...

电池外壳难搞吧. 手头有一把大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吧,好像没见过无极调速的

嗯,这种开关也可以.  就是松开手就停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外壳难搞吧. 手头有一把大焊锂电。

鹰视安用的是牧田款电池,电池盒和保护板好买的很。

网友:
还有三层的电池盒卖,嫌续航不够还可以整三层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很多便宜的锂电无刷角磨机(例如鹰视安,裸机几十元一个)都是你说的这种开关,带锁定按钮,可以点动 ...

接直流电源不现实,角磨机工作时电流至少二三十安,这样的直流电源比角磨机还大,不如带个交流角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直流电源不现实,角磨机工作时电流至少二三十安,这样的直流电源比角磨机还大,不如带个交流角磨机 ...

楼主目的是为解决开关使用问题,要既方便点动又能锁住,你有这样的交流角磨机就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的是为解决开关使用问题,要既方便点动又能锁住,你有这样的交流角磨机就给推荐一下。 ...

11楼不就是?

网友:
11楼那个楼主说了,松开就停电,似乎不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