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小零件掉了让我找了半年,美的电风扇FF30-3F独特的转头结构和零件

楼主(2020-12-24):
给美的电风扇FT30-3F维修清理加油,一不小心在拆转头结构的时候,一个小东西掉地上不见了(见画圈的零件),这种转头结构属于按压式,跟电风扇一般常用的拔插式转头不同,它类似于按压式的圆珠笔,按一下下去,再按一下弹起,非常精巧!这种设计属于比较稀罕的,拆过这么多电风扇,也就美的FT30-3F这款使用了这么款精巧的转头设计!当时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款电风扇转头结构的详细拆解图,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掉的什么零件,找了快大半年了,如今找到了这个鬼精灵,组合起来电风扇ok了!分享供大家查阅

网友A:
这个不是按压式的圆珠笔里也有么

网友:
半年没扫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按压式的圆珠笔里也有么

电风扇里用的这种结构的比较少。 原理虽然类似,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圆珠笔零件更简单些,电风扇的按压零件则多了左边两个 (白色大转轮和在红色中的那个白色顶针)

楼主:
扫地能找到那还叫找?东西多掉的不是地上能找到的,而是盒子里!

网友:
这种小零件掉了,找不到,有些揪心啊!

网友:
按压式的比较少见,一般都是推拉式的多

网友:
这么大个东东找不到?服了,,以为个贴片电阻掉了

网友:
这东西不算小了,如果半年都找不到,很有可能是刚好掉到虫洞里了,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里。这种事确实是有可能的,不少人都经历过,一些东西一转头就消失,绝对找不到,可能就此消失,也有可能过一会就在附近出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地能找到那还叫找?东西多掉的不是地上能找到的,而是盒子里!

我也遇到过,掉了一个弹簧,怎么也找不到,后来用别的替换它。

然后有一次发现它就躺在一个盒子里,想来弹的挺远的

网友:
只能说你家里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我家的也是按压的,明天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B:
用个按压式中性笔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按压式中性笔代替

代替不了,大小和尺寸不一样

网友(2021-01-3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按压式的圆珠笔里也有么

大小相差有点大啊

网友C(2022-03-17):
引用 楼主:
电风扇里用的这种结构的比较少。 原理虽然类似,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圆珠笔零件更简单些,电风扇的按压零 ...

弱智,电风扇这种零件都没见过,还修电器。回家问问你爷爷,他有没有用过这种电风扇。我们以前都是用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智,电风扇这种零件都没见过,还修电器。回家问问你爷爷,他有没有用过这种电风扇。我们以前都是用这种 ...

就你mb连个电容都拆不下来,参数都分析不出来的弱智,还修电器你??你见过锤子?这独有一款新型结构,就美的一款才有,别吹牛逼,现在就晒出你家这种风扇和内部结构,搞笑死了,估计把老旧款式当成我拆的这种新款的!

网友:
我今天也找到不见了一星期的电笔,原来在一台功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