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咨询:复刻版FC红白机可用吗?

楼主(2020-12-24):
淘宝上,大量售卖:
全新复刻版FC红白机,高清4K,HDMI接口。
内置100~500款游戏。
无线手柄。
200元左右。

我看闲鱼上,不少人入手后转卖(9.9成新),不知什么原因。
有买过的网友吗?连接液晶电视后,画面效果怎么样?

网友:
高清FC游戏机是开发板加载了FC虚拟机(或者模拟器)。
据说运行效果不是很理想。
闲鱼上的原装机和豆机都很便宜。

网友:
不是真的复刻,只复刻了个壳子而已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了一种这样的主机的内部结构:

我感觉这种高清的复刻主机是用FPGA做的

网友:
  敖厂长特意针对这款机器做了一期视频

网友B:
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ARM或者FPGA跑了个FC模拟器。。。
(话说4楼那种用FPGA的不贵吗。。。)

网友:
不要买,买个小鸡手柄,在电视上装的小鸡模拟器,照样玩

网友:
估计和月光宝盒差不多吧?还那么贵,我收的月光宝盒3g才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ARM或者FPGA跑了个FC模拟器。。。
(话说4楼那种用FPGA的不贵吗。。。) ...

FPGA就是硬件模拟了,arm是软件模拟,不同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了一种这样的主机的内部结构:

这是一种商品化的NES高清复刻版,最高分辨率为720P

这种主机通过SPARTAN-6型FPGA模拟NES硬件

主机外观

接口

该主机支持NES与Famicom的游戏卡

主机结构

详情可见 https://www.retrousb.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