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牌防弯折的问题 能用AB胶和不锈钢板粘合吗

楼主(2020-12-24):
普通不锈钢车牌架,仍然不能避免车牌被闲人弯折的问题。有一种镁铝合金的,嵌入设计,但价格也翻几倍。

想找一块合适的304不锈钢板,将车牌和钢板用AB胶粘合在一起,加大强度。可行吗?能粘稳保用十年吗?

补充说一下折车牌这事:小弟还没被折过,因为快有车牌了。 我散步看到停在河岸边的车子超过一半都被折过车牌,印象深刻,可能是小孩所为吧。的确和停的地方有很大关系。 无论如何,能花小钱办的事,还是搞好它预防万一吧。

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车牌螺丝孔不能在四个角呢?这不有效避免弯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车牌螺丝孔不能在四个角呢?这不有效避免弯折么

一字螺丝刀不照样撬么

网友C:
有些地方装这种包边的车牌架会被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地方装这种包边的车牌架会被罚款

听说露出白线即可。

最坑爹的还是那个螺丝,要用车管所的,不然扣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说露出白线即可。

最坑爹的还是那个螺丝,要用车管所的,不然扣12.

准确的说是要白线完全露出来,且包边不能高于白线平面,这个要求主要是为了保证监控的车牌识别系统能够正确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车牌螺丝孔不能在四个角呢?这不有效避免弯折么

要破坏总有其他的办法的。

网友E:
这种特小概率的事件没有必要特殊处理。不能弯折了,还可以用油漆,用刀划,防不胜防的。

网友:
你有时候停的太靠墙人家过去不小心就挂弯了

网友:
我们当地是不让用车牌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字螺丝刀不照样撬么

车牌螺丝是防盗的,只能拧进去拧不出来

网友:
额不乱停谁没事折你车牌。。。。。。。至少我没被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是要白线完全露出来,且包边不能高于白线平面,这个要求主要是为了保证监控的车牌识别系统能够正 ...

有的牌架 下面有2个卡口会遮盖一点白线。指甲那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特小概率的事件没有必要特殊处理。不能弯折了,还可以用油漆,用刀划,防不胜防的。 ...

折车牌这事太顺手了。我是晚上散步看到河岸边停的车辆超过一半被折过车牌,估计遇上了熊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牌螺丝是防盗的,只能拧进去拧不出来

说是这样说,但是能难倒论坛的我们么?

网友F:
我直接周围一圈加了8个铆钉。防盗,也能防被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周围一圈加了8个铆钉。防盗,也能防被弯折。

现在车牌不能这么搞吧

网友:
你搞得太结实的话,到时就不是车牌歪了,而是你的车牌盖整个被撬开,这样你更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车牌不能这么搞吧

10年前上牌的,到现在还在用着。我看大客车很多都是这么搞啊,都是被偷怕了。

网友:
车牌前地上拉两摊屎 这样应该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