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USB3.0固定线款2.5寸硬盘盒拆解

楼主(2020-12-24):
一直想看看自己的绿联USB3.0固定线款2.5寸硬盘盒到底用的什么主控,网上搜了没搜太明白,老站有但是没会员,就自己动手来拆!

先看看主角光环照片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下手,一顿捣鼓,差点拆坏了,无损是不可能的了,好在后边发现机关,不是卡扣,而是卡柱设计,卡的比较紧,稳固。

取出主板,做工不错,主控是ASM1153E

绿联的设计和做工都不错,挺好用的。

网友:
便宜够用足矣

网友:
好像是笔记本硬盘可用,用来把数据导入台式机,台式机硬盘需要12伏外供电输入。

网友A:
绿联不便宜。。。。。。。

网友B:
ASM的主控,还不错,1053E据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联不便宜。。。。。。。

我之前买的存储巴士,蛮贵的。。。

网友:
买了同款 也就一般般吧 反正够用 29也不便宜 质保就1年

网友(2021-02-03):
测试比较好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M的主控,还不错,1053E据说更好

测试目前最好

网友:
祥硕主控稳定性和兼容性都不错 威盛的也还行

网友:
支持UASP协议么?

网友:
建议用铝箔做个屏蔽,和2.4g无线有干扰

网友:
头几天刚买了一个同款

网友(2021-04-15):
同款,准备睡觉拆开看看,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ASM的主控,还不错

网友(2021-12-16):
做工比较工整,之前闲鱼买的杂牌JMS586的易驱线,打开都不忍心看

网友:
今天差点撸了这款,想想不多用,撸了个插座测试仪玩玩。现在不知道还是这个主控吗?

网友(2022-07-13):
便宜够用好了,O牌穩定兼容很差

网友(2023-01-27):
感谢LZ,无从下手啊,看帖后终于拆开了,确实不好拆,这绿联设计的盒子确实与众不同,无损是不可能无损的,vl715mptool能认vl711但是刷固件会失败,原来是vl711Q4不是vl711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