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山寨收银机 主板拆下来无限重启

楼主(2020-12-24):
朋友店里顺的,他嫌卡,帮他把这个改装成了带触摸屏的显示器接他自己的主机,触屏是USB的,神奇的是上面有个显示金额的小显示器,只有三根线连在主板上,两根是电源,信号线只有一根,不知道是什么定义。这个机器原来开机都正常,本来想把主板摘下来当下载机,但主板摘下来就无限重启,把所有的东西插回去就正常工作,真是无语了,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实在不行低价出给坛友玩吧

手机镜头可能花了,拍出这种AV画质……

网友:
你说的重启是bios引导完进系统重启还是在引导的时候就重启?

网友A:
重新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A:
把不必要的东西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系统看看

硬盘都没装啊,根本没到进系统那步,一开机马上就重启,无限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不必要的东西取掉

拆掉硬盘现象一样,拆掉内存有蜂鸣声,装好内存无限重启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硬盘现象一样,拆掉内存有蜂鸣声,装好内存无限重启

你装回去都是好的,应该没坏啊。怕原来有啥特殊限制,所以让你去掉多余的换系统,换内存看看。
还有bios有问题没?

网友B:
你把主板移出来后外接的电源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回去都是好的,应该没坏啊。怕原来有啥特殊限制,所以让你去掉多余的换系统,换内存看看。
还有bios ...

考虑过bios,拆掉bios芯片后重启现象消失,说明bios芯片是有效的,把内存擦一擦好了,估计是人品问题,内存脏了或者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主板移出来后外接的电源会不会不稳定?

奇奇怪怪的问题确实应该考虑电源,换过电源也无效,把内存擦一擦好了,估计是人品问题,内存脏了或者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一直循环重启 主要检查内存 硬盘和系统    这屏幕是直接主板输出lvds驱动   改显示器得换驱动板

那个显示金额的是串口的 一般有两个插头 一个插9针的USB扩展上面取电  另外一个插在9针串口(com)tx上面接受主板输出的串口金额

屏幕一般有电阻屏就是你的这种    还有高级的是电容屏幕   低端的一般都是1024X768

这N470也就只能做下载机了   你要是接错了电源 或者电流不够 也会一直重启

网友:
金额显示的屏幕可能通过串口通信,主板TX对接屏幕RX,然后就是电源线了。至于主板拆下来开机不能正常开机,尝试一下把主板放在原来的位置,拔掉所有外围设备,外接电源和显示器,不能正常开机再逐个插回去,应该不是硬件限制搞看门狗啥的

网友:
碰到过好几个一直重启的主板,大多是开机风扇转,然后停转,一秒钟后再转,一直重复,断电开机还是同样的毛病,如果换好电源还是同样的毛病,就是主板问题,大多是旧主板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是水洗大法上阵,洗衣液电动牙刷一起上,彻底清洗烘干后基本都能正常使用,如果有超声波清洗效果更好,一般的水洗后发现潮湿天气长时间不用的话,毛病会重现,重新清洗后会好,怀疑是潮湿和灰尘漏电导致的保护重启,

网友:
现在好多收银机都安卓系统了 ,安卓养活好多厂家…………
新装的电子门牌 海康威视也是安卓的 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