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双贴 29F64B08QCME1速度怎么这么低

楼主(2020-12-24):
很久之前在大树家买了几块IS903 Sean版主设计的板子,做了几块TSOP的64G U盘。后来弄到几块坏的800G SAS硬盘,里面有Intel 29F64B08QCME1 BGA152的芯片,刚好和IS903板子配套。于是植锡,焊上,这过程都弄对了,BGA比TSOP还要简单些。 量产也比较顺利,但是写入只有55M,读取190M左右;单贴写入只有26M,这速度怎么这么慢了。
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量产工具里面显示的CE好像只有2个,这个片子我装在3281上看的时候,都是4CE,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网友:
朋友,这个颗粒很少的,128g 4ce,好多人都是贴1t的2246en,你居然上903,浪费呀

网友:
按理说单颗4ce,双贴应该有8ce。量产工具显示错误?

网友:
你是不是没勾ddr,这个颗粒单颗就该有50+

楼主:
谢谢上面3位的回复,查了www.flashinfo.top,这个就是2CE的颗粒。不像32B是4CE,所以速度慢。改天在大树那里再买几个903做几个U盘看效果。

楼主:
谢谢三位的回复,查了网上的资料。我这个64B还就是2CE,同样一块板子上的32B就是4CE。所以速度就慢,没有发挥903的8CE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