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目前最简单的示波器时钟NTP同步即开即用只需¥18

楼主(2020-12-25):
这是最后效果。前年收的老20M模拟示波器,本来准备拆件的80元,到手开关有点接触不良正好用上。

元件就一个电路图都不用画,接电源的ESP32模块,到示波器只有三根线。
GPIO25接X轴
GPIO26接Y轴
还有地线,搞定。

https://github.com/maurohh/ESP32_OscilloscopeClock
程序源码地址

打开arduino(需要EPS32的库) , define NTP 添加 SSID 和 PASSword(你家的wifi)
NTPch中是现在的NTP地址,可以尝试一下换成其它服务器地址,现在这个欧州的服务器能用。

修改 h=actualHour+7 欧州时间要7个小时才是北京时间。
搞定可以开示波器进X-Y模式了。
够简单了,可以放在工作室,通电自动亮作为装饰不错。

******************************************************************************************
前传:
最近在学习ESP32发现DAC速度够快可以在示波器上绘图,比以前的方案少好多零件。
也想作一个wifi Radio或时钟用示波器作显示器。花了一天时间可以在示波器上画方框了。

程序很简单就是画线。证实了可以在示波器上作图。正准备研究一下矢量字体,画数字,字母的。
在github一搜,成品已经有了,改改就能用。项目刚开始就完成了。
回头看还是研究一下作成数字的。指针这个是高难度,绘图很复杂的。

原作者作了个表格来绘制坐标点,工程不小的。
帮助大家少死好多脑细胞。

楼主:
ESP32模块的价格应该是18元左右能买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32模块的价格应该是18元左右能买到吧。

会玩,不是模块价格,得先有个示波器啊~

楼主:
发现个bug,还需要加一条:
if (h > =12) h=h-12; 超过12(含)不显示时针。

网友:
示波器还能这么玩啊,长见识了,就是挺费电啊

网友:
真是大材小用呀

网友:
折腾得不错。虽然费电,但是有乐趣。

网友A:
试过直接把像素搬上去,内存不够不能愉快dma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直接把像素搬上去,内存不够不能愉快dma发送

直接显示BMP还是用摄像头?估计要加PSRAM
https://bitluni.net/ 有个老外作的例子。

网友:
索性弄个模块,把视频信号转过去,用示波器看电影算了。

网友:
希望哪位大婶儿送台示波器给我。

网友B:
会玩 不过问下 数字示波器可以吗?

网友C:
还有用esp8266在老电视上显示文字、3D图形,老外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玩 不过问下 数字示波器可以吗?

可以的,截图里有就数字示波器的,理论上有XY轴的都可以,老站有显示三维动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玩 不过问下 数字示波器可以吗?

可以可以的,已测试。。

网友:
得先有台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用esp8266在老电视上显示文字、3D图形,老外玩的.

是的esp8266 或者32, 用简单的元件,就可以直接输出给VGA口的显示器显示。

网友:
首先需要一台示波器,

网友:
玩的精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