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120g固态 SM2258xt,放到别的机器上不认盘

楼主(2020-12-25):
联想的 120g固态 2258xt  短接开卡正常,,再开卡的这台机器上 读写也正常,,放到别的机器上有的不认盘,,有的还驱动不上 有个认盘了。还不能拷贝数据,提示读写错误
还有 就是开3d  flash  60G 或者120G 除了容量  速度会有差别么

网友A:
这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吧 兼容性和主板 BIOS有很大关系  可以刷新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吧 兼容性和主板 BIOS有很大关系  可以刷新一下看看

刷新什么,设备管理器么

短接ROM的时候 先短接拿8个口挨个短接了一遍 会不会烧了啥东西

网友:
看SSD板子上有没有单独的2个孔一组的 或者标示ROM的  这就是短接点   不兼容情况有可能是SSD固件 也有可能是主板BIOS

网友:
以前遇到过,最后升级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