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米电视机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12-25):
如图。。。。。。。。。。。。。。。。

网友A:
带这种主机的应该是小米电视3吧,我弟弟用的就这款,质量比较稳定,音效特别不错,在一众电视中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这种主机的应该是小米电视3吧,我弟弟用的就这款,质量比较稳定,音效特别不错,在一众电视中算好的了。 ...

电视3是指3代吧,应不是他的型号。

网友:
小米4C 55,下面的好像是卖了没几天就停产断货的小米家庭影院主机,图片太黑看不清楚,看中间的导航键有点像

楼主:
补2张图片,说明书也无型号。

楼主:
小米4C55是下图,与我的不同。

网友:
不知道还会不会开机广告…………

网友(2021-01-25):
小米3S 55寸

网友:
小米开机广告特烦,断网清理。在搞个其它的盒子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