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外甥的科麦斯小胶枪,修开裂短路的电源线,顺便探讨防折方法

楼主(2020-12-25):
外甥是个喜欢做收工的孩子,前几天说他的热熔胶枪坏了,让偶给修修
科麦斯的小胶枪,听说是同学送的

电源线齐根破皮,还短路了

先拆
合金嘴周围溢胶不少

拆完螺丝,还得使劲掰开才行

里面结构都一样

好在电源开关上还有块小板子
一年期设计的

板子上还带一保险,小胶枪里少见

板子背面

进胶扳机和PTC发热体

拆完开始修
沿破皮剪断,防折套是注塑的,线断在里面

用小电磨+铣刀给防折套打孔

扩大到方便穿线

线端扎上扎线防拉,焊好搞定

装好,测试折弯角度,大多了

通电OK

防折套本来是为增加折弯半径,防止线材重复大角度折弯而断掉
但现在这类问题很常见,主要就是那防折套现基本都是注塑在线上的,和线一体,材质又还硬,根本就起不到防折作用(所以线从根部断)
偶觉得改善办法还是要分离防折套和线材,降低组合体的硬度。不知道在现有条件下还有没有更简单、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尾端可以加一个压缩弹簧耐弯耐折,注塑材质明显太硬不够灵活。

网友B:
主要还是塑料太硬,换成硅胶线吧,

网友C:
直接短路了?这皮破的没电到人就很幸运了

网友D:
我都是用弹簧代替防折套,这种线上带的防折套仅仅是好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端可以加一个压缩弹簧耐弯耐折,注塑材质明显太硬不够灵活。

用过一次弹簧,感觉不错,就是大小、软硬合适的不太好找

网友E:
小孩子用哪种9.9的锂电热熔枪他不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塑料太硬,换成硅胶线吧,

硅胶是好,可惜手上没有这种线

网友:
多半用的回收料,能不硬吗

网友:
这种防折套再利用,打孔尺寸合适的话,使用快干胶粘合电线,效果不错。

网友:
他们使用完,都是把线缠起来收藏,所以线断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了?这皮破的没电到人就很幸运了

估计发现破皮就没用了,不然那位置还真可能电人

网友:
额,这个位置,隐患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弹簧代替防折套,这种线上带的防折套仅仅是好看而已

嗯嗯,就是合适的弹簧不好找

网友:
塑料太硬,换成硅胶线才行

网友:
我也是 没进帖子第一反应就是换成根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孩子用哪种9.9的锂电热熔枪他不安全吗

外甥同学送的,不能要求太高

楼主:
弹簧是可以,就是软硬、粗细合适的不好找

网友:
加一段带胶的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