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GO2改装自锁刀头

楼主(2020-12-25):
一、前言
这个直柄3.6V电动螺丝刀,应用范围很窄,我选择它是因为有时候爬梯子带一堆工具,图这个轻便,其实我有一堆电动工具。同样外形各品牌都有对应产品,相中博士是看中它有离合,之前买了东成的电动螺丝刀,它的刀口内部有2根卡丝,批头放入后很紧,但博士GO2内部竟然啥没有,就纯靠磁力,结果就是批头很容易掉,这并不符合一个品牌的品质追求

二、数码之家的启发

网友自己改装的如下图:

感觉是非常完美的,就是弄个有这种卡圈的螺丝刀,取下卡圈与钢珠,再在博士GO2的刀头上钻孔,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堪称最完美改装

三、操作视频

四、实际改装的问题
1.钻头用几mm的?
2mm与3mm,如果愿意精心准备可以提前在淘宝购买2.8mm或2.5mm的钻头各一支到时候实验。用3mm的钻头放在螺丝刀原钢珠孔位来看,孔是3mm的,但是3mm的钻头并不能完全伸入到内部去,这说明钻的时候,下面要放一个批头,有批头顶着3mm的钻头,就不会让它完全穿透,这样达到来控制内壁孔径的目的

2.钢珠是几mm的?
我手里没有游标卡尺,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略大于3mm,我看淘宝钢珠有3.175mm(外标3.2mm)的,这可能也是在视频中我将孔用3mm钻头完全钻透,但钢珠并没有完全落下去的原因

3.为什么淘宝搜不着单独卖卡簧的?
可以在1688搜索批头卡簧、卡环、卡圈,就能搜出很多来了,这东西5分钱一个
3.175mm的钢珠,500粒是20元包邮(合4分钱一个),也就是这个卡圈+钢珠=9分钱物料成本,想到这里就生气,博士这么一个品牌竟然连批头的细节都做不好!
虽然这些小件不贵,但购买的时候一般百个起步,那不如像视频上一样购买2.5元的螺丝刀拆下卡圈改造了

4.卡圈会不会从博士GO2刀头脱落?
个人觉得不会,因为你在安装上它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东西特别的紧,而且如果将孔钻的完美了,钢珠本身也卡着卡圈,所以它是脱落不了的(视频中我制作的由于个人失误直接用3mm的钻头钻透了刀头,钢珠虽然没落下去,但上半部就矮了,也不知道它到底卡不卡住卡圈,也许是卡住的,但感觉做的不如数码之家网友改造的完美,但这个卡圈是很紧的,所以并没有影响使用

5.如何将改造完美到底?
淘宝搜索"双头螺丝刀"也会出现数码之家网友提供了那个2.5元的螺丝刀链接如下图
这把螺丝刀开孔就是完美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下它,我感觉用3mm的钻头稍微钻透一点后再用2.5mm或2.8mm的钻头试探性的钻透,再放下钢珠实验,让它即能卡下面,也能卡上面
刀头的钻头,视频中我给钻花了(好像也不太明显),要完美自然是要用到台钻,没有台钻也不要紧,家里有有线电钻的话,买个电钻支架,再同时买个平钳,用平钳卡住刀头,再用台钻垂直钻孔,可保完美……

网友:
这个棒棒的

网友:
666  找个黑色的卡簧就更完美了

网友:
666老司机干得不错

网友:
做的真不错,不过首先得有只go2先才行

网友:
改装的关键是钻好这个孔,可能要有台钻才好操作,用手钻的话难度比较高。

网友:
牛啊,刚在想钻孔深度要怎么控制,结果后面都居然有详细说明

网友A:
打孔前先在打孔处用样冲敲个点,刚开始钻时电钻转速不要太快,这样钻头就不会打偏。打孔时放在里面的批头不要拿出来,一直往下打就不会打穿,批头硬度一般比较硬,最多上面打个小坑,这样就可以控制孔的深度,打一点把钢珠放下去试试,直到合适为止,才能保证钢珠位置合适。太深或者打深了拔批头时太费力。我第一个打深了后来在对面重新打孔,第二个就很完美。本来准备发个教程的,一直没空。谢谢楼主把方法分享给大家。我的GO2换了电池和按钮,还改了TYPE-C充电口。还不完美的是没有灯和扭力自停,还有充电口盖子,希望GO3能补全,估计希望不大。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台钻加工比较可靠。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有效、必须赞,想想第一把博士狗1那叫一个难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前先在打孔处用样冲敲个点,刚开始钻时电钻转速不要太快,这样钻头就不会打偏。打孔时放在里面的批头不 ...

就是跟您学的

网友B:
感觉这样做纯属于多余的,可以直接把下图这种快脱夹头插进去,替换掉原装磁吸;如果不想让快脱头晃动,尾部粘胶水捅进去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做纯属于多余的,可以直接把下图这种快脱夹头插进去,替换掉原装磁吸;如果不想让快脱头晃动,尾部 ...

你也直接买论坛里“吴凯”家的货,让他帮忙将六角尾部锯短加工一下,贴合得更好。

6.35 1/4 电动螺丝刀快速接杆 坦客快脱自锁杆-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38704395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做纯属于多余的,可以直接把下图这种快脱夹头插进去,替换掉原装磁吸;如果不想让快脱头晃动,尾部 ...

肯定楼主的办法比你这个好。人家也是好心没必要打击别人。你这个根本不算办法只要会用工具的都知道,都有冒犯请见谅。

网友C:
这种用短批头很难受,太紧拔不出来。我是用钳子夹出来的。要是能轻松拔出来,就失去改他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短批头很难受,太紧拔不出来。我是用钳子夹出来的。要是能轻松拔出来,就失去改他的意义了。 ...

短批头,都会赠送一个螺丝刀延长杆,用这个就行

网友:
diy值得赞扬,不过这种夹头改后也不好用,插进去很难拔,把批头贴一层胶带插进原夹头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这样改造后,如果再套上截短的自锁延长杆,应该会更方便。